如何解决内花键热后变形问题 求助

楼主(2006-12-18):
在机械加工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内花键的产品,我们一般采用热前拉花键工艺,但是热后内花键变形而影响装配,如何能有效的解决和控制这个问题呢,请各位大侠共同讨论.

网友:

推刀

楼主:

现在我们公司就是采用推刀这种办法,不过还有没有更好更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1减小热处理变形,渗氮
2热处理后线切割内花键

楼主:

产品要求材料为20CrMoTi,热处理为碳氮共渗,如果改为热后线切割会大大的增加成本.

网友:

20CrMoTi是典型的渗碳淬火材料,为什么???

网友:

1.热后内花键变形而影响装配:可采取花键磨修磨解决问题。

2.热处理采用中频淬火工艺减少变形。

网友(2007-08-31):

建议材料改为20CrMo,并控制预热处理金相,使其热处理变形一致,最终热处理时变形会小一些,再根据最终热处理变形量修正拉刀

网友:

现在比较广泛的就是使用推刀,没有更好的办法.别的都不怎么现实.
当然,在材料预处理\热前余量\花键防渗等方面做些文章还是可以减少变形的量或者是减少热后不合格率的.但是好象都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网友:

我用的内花键是用35CrMo或40Co调质HB:270后,线切割加工。不再热处理。
用20CrMnTi这种渗碳钢在精加工后再渗碳,不要说内花键,单是一个圆孔渗碳后也会变形的。
渗碳后再线切割又不能保证你的齿面硬度。又不肯用线切割。
用42CrMo精加工后渗氮吧。

网友(2012-03-31):
我厂都是热处理后精拉校拉一下。。

网友:
感应淬火是个好办法,我可给您免费制样

网友:
热处理变形,渗氮,切割内花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