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具体讲讲发蓝的 工艺!!

楼主(2006-12-18):
谁能具体讲讲发蓝的 工艺!!

谢谢!!

网友: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Q235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
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网友:

【用品】铁片(或铁钉)、三脚架、石棉网、酒精灯、量筒、表面皿、烧杯、镊子、台天平、温度计、砂纸;氢氧化钠、碳酸钠、水玻璃、稀硫酸、硝酸钠、亚硝酸钠、重铬酸钾溶液、机油。

【操作】

(1)取10g氢氧化钠,4g碳酸钠,1g水玻璃,加水100mL,配成除油液;取50 g~60g氢氧化钠,10g硝酸钠,3g亚硝酸钠,加100mL水溶解配成发蓝液。

(2)将铁片用砂纸磨光,然后置于盛有20mL除油液的烧杯中,加热煮沸5 min~10min后,用镊子取出,再用水洗净。

(3)把表面去油污后的铁片浸入除锈液(15%稀硫酸)中加热(60℃~80℃)除锈,约2min后取出洗净。

(4)将除油除锈后的铁片,置于盛有20mL发蓝液的烧杯中,加热煮沸约20min后用镊子取出,用水冲洗、擦干,可见铁片上有一层黑蓝色或黑色的致密氧化膜。

(5)经氧化处理后的表面氧化膜,虽然较紧密,但仍有微小的松孔。为了提高抗腐蚀能力,可将氧化处理后的铁片置于3%~5%的重铬酸钾溶液(90℃~95℃)中的约10min,使松孔填充或钝化,然后再置于热机油(105℃~110℃)中约5min,将松孔填满。

(6)将发蓝后的铁片浸在2%的硫酸铜溶液里,在室温下保持20s后取出,用水洗净表面,如果不出现红色接触点,即说明发蓝合格。

网友:

应该很详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谢谢3楼的说明,使我对发蓝有了认识,长见识了.

网友(2007-11-13):
发蓝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
我又知道新的东西了!

网友:
发蓝(发黑)的一般是用来零件防锈。

网友:
目的是防止工件生锈!

网友:
发蓝与发黑哪一个防锈更好些呢,哪一个成本要高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