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0材料的细碎机锤头制作---[求助]

楼主(2006-12-18):
求助,如标题,我公司有两台宾西法尼亚的碎煤机,其中的P20材料的细碎机锤头,现在想在国内寻找单位制作,请各位推荐一下,多谢!

急!!

网友:

发图上来最好~~
但是制作的公司我知道的比较少~~
大家多多帮忙啊~~
推荐一下给她~谢谢

网友:

我们做的细碎机锤头倒很多,破矿石,煤,钢铁渣,膨润土,砖料都有,但你这是塑料模具钢啊,也用来破煤?

楼主:

是呀,我也奇怪,P20查标准是塑料摸具钢,可是我们的锤子上就是刻的这种材料的钢印,需要高人的指点呢!

楼主:

我付上我们锤头的照片,一台设备需要全锤63个,半锤12个!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们这种锤头很多,但多是高锰钢的,少数特别指定合金铸钢,P20就没有做过。可否合作尝试一下?您的具体位置?我在北京。

楼主(2007-04-27):

请脚踏实地发个站内信给我,我们可以联系,说不定真能联络上呢。

网友(2007-06-02):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碎煤机及锤头,锤头的材料是合金铸钢,可靠耐用,我想用在你们的破碎机上应该没有问题。p20可能是个代号,不一定是材料牌号。欢迎联系合作。

网友:

请调查确认一下,p20是不是专业术语,比如锤头的规格编号?

网友:

我们制作的合金铸铁组合垂头,耐磨耐冲击。不知是不是楼主要的这种材料。

网友(2007-10-27):
我公司主要生产进口细碎机配件,质量过硬,深得广大客户青睐,在国内已经建立了广泛客户群!如有需要可随时联系
王经理  13583126381

楼主:
不少天没有过来,有了不少更新了呢。
我们实际就是找人用的P20模具钢制作的,表面淬火处理,使用了大概半年,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楼主:
如果各位有可以做的,欢迎发站内信给我。

网友:
专业制造锤头

我公司专业制造细碎机锤头,高耐磨,需要的话联系电话:010---68701032

网友A(2007-12-01):
P20??这种材质一般一般,我们公司细碎机配件的材料是瑞典HARDOX400进口钢板,专用高硬度耐磨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P20??这种材质一般一般,我们公司细碎机配件的材料是瑞典HARDOX400进口钢板,专用高硬度耐磨钢板

你讲的是承击板和筛网呢。
锤头没有用这种HARDOX板的。

网友:
你对这个行业蛮了解的嘛 HARDOX400进口钢板主要是用来做耐磨板的    锤头现在主要就是高锰钢(锻造\铸造都有) 还有就是铬合金的 相同的材质不同技术使用寿命差别很大的

楼主(2008-04-08):
请问有人使用复合锤头比较好的吗?
原来的使用情况,比进口的还是差了不少。

网友(2008-09-08):
我公司有很多进口细碎机的成功客户

济南鲁尔特钢材料有限公司是集科研和生产为一体的中外合作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凭借国际先进的新型钢铁组织净化技术,从事铸造、热处理、机械加工的生产企业,可承接各类机械设备的钢、铁部件的铸造及热处理、机械加工任务。重点生产工具模具钢材料和抗磨、耐热、耐腐蚀设备配件。我公司研发的HG30材料经过世界著名的德国FREIBERG矿业工业大学钢铁研究院鉴定是德国乃至欧洲最硬的耐磨材料,见鉴定证书
工模具钢材料系列:公司生产市场通用工模具钢材料,还研制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型钢材(我公司采用新型钢铁组织净化技术研制开发的HG牌工具钢模具钢材料,从根本上解决工模具钢的铸态组织端面均匀性、合金碳化物的弥散性、钢的塑性变形能力等问题,并使晶界净化、晶粒细化,延长工模具使用寿命。主要产品有不同规格系列工、模具钢坯(锻坯),塑料成型模具、有色金属压铸用压铸模具、轴承钢套圈冷挤压模具等)。
增强型抗磨配件系列:各类粉碎、细碎机设备的锤头、衬板等关键配件(如锤头系列:本公司生产的粉碎机、细碎机复合锤头,针对不同材料、不同的服役条件进行各种合金元素组合,通过炉前特殊的净化处理、不同材质液体的界面处理,达到提高锤头使用寿命的目的。锤头的抗磨部分硬度HRC 6o~65(一般为HRC58~61),与锤柄连接处为高强韧结构钢;衬板系列 采用净化技术开发的粉碎机、细碎机和球磨机衬板,材质为铬镍钼钢 HRC可达46~53,冲击韧性大于32J/cm²
细碎机衬板 :洛氏硬度HRC , 46~53 冲击韧性ak 32J/cm2
破碎机衬板 HB=220,δ=40.4%,σb=818MPa ;

耐蚀耐磨配件系列:造纸及碎木机械的叶片、螺旋、磨盘的配件(我公司生产HG牌耐蚀抗磨钢专门用于挤浆机、碎浆机、高密度板碎木机械腐蚀易磨损件的配套.耐蚀抗磨钢技术解决了纸浆和木质细碎中弱碱、细菌腐蚀条件下零件磨损问题(这类腐蚀磨损情况相当复杂)。主要产品有末端螺旋、切片、磨盘等。其中造纸机械--挤浆机末端螺旋固溶处理后硬度HS 3565,切片硬度HRC 5058,磨盘硬度高达HS7585,使用寿命与原配套材料(碳化钨堆焊、奥氏体、不锈钢Cr18Ni9Ti)相比提高70﹪以上,性价比提高36﹪左右);
耐热耐磨配件系列:电厂锅炉风帽、高速线材辊环、变速箱蠕铁机体等零件(我公司生产特种耐热耐磨钢,专门用于锅炉风帽高耐热温度达到1100℃,高速线材轧辊的耐磨辊环,可替代烧结碳化钨辊环的。新开发的HG牌蠕墨铸铁具有良好的综合性能:高温强度高,氧化生长较小、组织致密、热导率高以及断面敏感性小。尤为特出的是当蠕虫状石墨含量大于80%,抗拉强度大于300Mpa,延伸率可达到4%(传统蠕墨铸铁的延伸率为2.5%,耐热温度可达到750℃左右,工艺性能——机加工性比传统蠕墨铸铁提高70%以上。该种新型蠕墨铸铁用以制造耐热耐磨件,如变速箱体、风帽等)。
公司秉承技术领先、质量第一、信誉至上的经营原则,为客户提供设计、安装知道、调试等全方位服务。我们愿与广大的中外客户精诚合作,共谋发展。

我们的优势
为什么我们的产品硬而不脆呢?答案是我们加入了均质剂我们的核心技术。大家知道钢铁的各种性能取决于其组织的均匀性。许多诸如硫、磷、氮、氧、锡、铅等微含量元素[原则上为杂质元素]的存在,导致钢铁组织中晶粒边界的富集效应,不同程度的晶界偏析,组织均匀性差严重影响钢铁在各种服役下的使用性能。我们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消化吸收了国际尖端技术,成功将活泼元素引入钢铁材料,解决了钢铁材料基体组织的净化和第二相的富集效应等技术难题,研制出了钢铁组织净化剂。加入均质剂,净化了基体组织,增加了内部的润湿性和湛透性,使金相组织结合更加细密,因而我们的双金属复合锤头中合金层硬度高而有韧性,解决了硬而脆的问题。

我们的服务
只有良好的质量才能长时间地。优异的质量和良好的服务质量对产品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的产品经久耐用、性价比高。对进口机器的配件我们有一定数量的库存产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您的需要;国产机器机器用户来说,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给您订做,并且我们随时为您们准备好为您上门进行拆卸、安装、调试服务,全国范围内迅速解决每个技术问题的服务。我们的服务队伍几乎都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赶到现场。
欢迎来电咨询。电 话:13406930353联系人:徐经理

楼主(2008-10-16):
计划开始用复合铸造锤头,不知道使用效果如何,先试试吧。据说是分层铸造技术,德国的!

网友(2009-06-17):
我是济南恒森特钢崔尔新手机:13006581860我公司专业做细碎机锤头!我们采用德国液液复合技术。有意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