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

楼主(2006-12-19):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急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我们公司一批零件出现无规则热处理变形.大家帮忙分析下!

零件材料:15Cr零件,外径31.44,里面开方孔,在壁厚6mm地方开键槽,深4mm.即不与方孔相通.
现在的问题是键槽变形有的变大有的变小,即使通过留加工余量也不能够.
我们用的是丰东可控气氛多用炉,KR-218淬火油.

硬化层深0.3-0.45

 V% n8 R7 P' U

工艺:
温度860,保温10 cp=1.1 强渗160min
温度840 cp=0.8 扩散35min后直接淬火20min

请高手

网友: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热处理忌壁不均匀,1淬裂,2变形。
不知方孔具体尺寸是多少,是否通孔,先钻最小的工艺孔,壁厚厚了变形量就小,热处理后线切割方孔。
渗碳、后铣键槽、再淬火

楼主: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我们是渗碳后直接淬火,我把零件图发给你.

网友: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图纸看不到,把图纸直接发到本栏目。
热处理变形是不可避免的,变形不全都是热处理责任,加工工艺安排要尽量避免热处理变形产生的可能性,不合理会造变形更大,有的加工工序尽量安排在热处理后。

楼主: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好,已经上传.

网友: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从楼主所提的问题来看,采用的是一次淬火法,建议采用直接淬火法(随炉降温至760-780C,直接淬火,150-200C回火2-3小时)
机加工工艺没传上来?

淬火硬度和硬化深度符合要求,只是键槽变形有的变大有的变小。
不要忘记渗碳钢预先热处理是正火。
15Cr属于低合金渗碳钢。
厚度尺寸变化太大会引起变形.
键槽尺寸变化先试下直接淬火法,看效果如何,或淬火后电极加工。

再提醒下;
  可控气氛多用炉主要用来渗碳淬火,也可以用来常规加热淬火,不要不管什么淬火都用渗碳淬火套路,还美名是防止脱碳,气体渗碳随条件的不同(工件与炉气之间碳交换),反应可以朝不同方向进行.
一、不增碳也不脱碳,二、渗碳,三、脱碳。
要知道渗碳温度和淬火温度是不一样的,常规淬火就不要开渗碳介质液体或气体了。

网友: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淬火零件的预先热处理很关键,如调质,正火。还可在粗加工和半精加工之间加中间热处理。

另外建议楼主也注意原材料品质及成分的控制。

& `0 U y z

实在不行可考虑键槽开粗后留余量,热处理结束后再精加工。当然得考虑合适的余量及刀具的选择以及渗层控制。

楼主: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谢谢你.  我试试看.再请问下采用直接淬火法(随炉降温至760-780C,直接淬火) 对硬化层深度和M级别,碳化物级别有影响么?

我们通入甲醇丙烷是制造与零件材料相同碳浓度的碳氛啊,确实是是避免脱碳的

网友:
Re: 可控气氛多用炉热处理变形问题---[求助]

凡同炉工件变形不均匀:1材料预处理不均匀,2渗碳气氛不均匀,3介质冷却不均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