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箱的加工工艺方案---[请教]

楼主(2006-12-19):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机床主轴箱的加工工艺方案,还有具体的加工机床。

6 J B V

最近要写论文,是以机床主轴箱为例,比较几种不同工艺方案。

在计算加工成本的时候,那些数据都是机床自带的参数,还是根据经验什么的算出来的啊,大家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

呵呵,我有啊,主轴箱不是那么好加工的,我可以给你提供一套工艺图纸,当然加工工艺啊根据我们的生产条件制定的,是在五面体加工中心上完成的,记住,工艺大部分是根据设备来制定,没有好的设备,就不能加工。如果是数控机床的床头箱是比较好加工的,因为孔比较少,普通机床的就困难了,手动18档变速的机床我们都可以干,老兄,你问的这些问题都是技术机密,呵呵!
床头箱关键是铸造,他的成本很高,特别是新产品,做一次模型的费用很高,例如,一个普通9m的机床床身模型,需要好的木材,40立方,耗资15万!
模型做好后要铸造,然后再加工,他的成本是根据当地工人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在企业里面,有专门从事工时定额的人员,就是来计算成本的,工时数乘以每个工时的金额就是总数,工时数就是有个小时给你多少钱,
想要的话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