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2004中公差及正负号等怎么输入?

楼主(2006-12-19):
     在AUTOCAD2004的文本输入中没有以前版本的公差及正负号等的输入按钮,我知道可以同以前版本一样用*%%输入正负号等,但是不知公差怎么输入?有无便捷的方法?

网友A:

点击需要标注公差的尺寸--右键--特性--找到公差--输入公差值--确认。

网友:

用多行文字写上偏差和下偏差之间用^符号隔开,选中再按b/a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简洁的就是用单行文字写两排文字,文字高度变小,这样就只要
复制、粘贴,修改数字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基本上用3楼的方法,另外要注意上下的对齐,正负号可以用%%p

网友:

我这里有autocad mechanical 2000i powepack正版软件,520M,正想提供给大家,大家和老鹰商量一下,看怎么办,软件里面带有13个国家的标准件库,公差等等都能标注,非常方便,窗口选择就可以了,中文版的,我免费提供给大家,保证能用,非解密版本。

网友(点评):
真的还是假的,可以给我吗

网友(点评):
跪求地址啊

网友(点评):
求地址119876957@qq.com

网友:

期待!

网友:

在标注设置里面也可以进行设置后在标注一样地

网友:

在特性栏公差项中进行定

网友:

如果你加载机械工程师CAD2004后,标注就更方便了,公差标注、粗糙度等很多。

网友:

呵呵,%%P或点击右键选择就可以了啊

网友:

六楼的绘图软件,应该是用起来挺方便。我想也会带给大家方便,为什么不能传上来呢。

网友:

期待着6楼的软件。

网友:

双击要编辑的 尺寸会在窗口左上方出现“特性”编辑框,里面可以加前后缀,公差等等

网友:

我给大家发个吧!根据说明安装就可以。

网友:

要注册的key?

网友:

不要注册吧,你只要重新启动CAD就可以。我也没有Key。

网友:

点击需要标注公差的尺寸--右键--特性--找到公差--输入公差值--确认,用起来比较方便,可以用格式刷

网友(2008-02-27):
Re: AUTOCAD2004中公差及正负号等怎么输入?我这里有autocad mechanical 2000i powepack正版软件,520M,正想提供给大家,大家和老鹰商量一下,看怎么办,软件里面带有13个国家的标准件库,公差等等都能标注,非常方便,窗口选择就可以了,中文版的,我免费提供给大家,保证能用,非解密版本。

请问你上传了没有?

网友:
我们也急切的期待ing...6楼的软件呢

网友:
其实也有好几个方法,上面提到了输入^符号,还可以输入/,然后再选择b/a,都可以的

网友:
%%p是正负号;%%d是直径;%%c是度。

网友:
可以先标注尺寸,然后再在特性中心修改尺寸特性找到公差栏输入公差即可.

网友(2008-03-28):
两种方法的

1\用多行文字,如正负可以进行以下操作:在多行文字中输入:+^-,然后选中+^-,再按a/b(堆垒)命令,确定.
2\选用要标注的尺寸,然后:右键----特性----- 公差----显示公差,然后进行修改.

网友:
直接ED.在里面写进去就是了

网友:
%%p就是正负符号

网友:
我经常用三楼的方法!

网友:
拉尺寸后按M然后输尺寸,上下尺寸之间输入
^,然后按A/B即可

网友(2009-06-14):
我下载的CAD老是打不开!

网友:
学习了不少的知识,谢谢诸位

网友:
+0.2^-0.1  选中这些字符,按右键,选择"堆叠",就是公差了

网友(2009-11-01):
9# majun8888 谢谢  指教

网友:
正负号  %%p

网友(2011-03-27):
期待autocad mechanical 2000i powepack正版软件,

网友:
简单你用个修改命令啊ED 然后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点击需要标注公差的尺寸--右键--特性--找到公差--输入公差值--确认。

网友:
在多行文字的输入框中输入上偏差和下偏差之间用^符号隔开,选中再按b/a就可以了。

网友:
在特性栏公差项中进行定

网友:
标注公差的尺寸--右键--特性--找到公差--输入公差值--确认
正负号用%%P

网友(2011-05-09):
在2010中直接修改注释的公差项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很需要

网友(2012-09-04):
定一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击需要标注公差的尺寸--右键--特性--找到公差--输入公差值--确认。

这个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