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阀控系统还是用泵控系统进行恒压保持更好

楼主(2006-12-19):
一个恒压实验系统,仓体内容积:0.392m3,介质:淡水,水温15—35Co。fficeffice" />

加压和卸载工艺:A   加压过程,低压进水o.25Mpa,  60s,  压力转换,高压加压15s以内,加压终止压力5Mpa.

                 B   卸载过程, 60s以内。

" ^ o

请教:

用阀控系统还是用泵控系统进行恒压保持更好,压力精度0.01Mpa, 压力维持时间24小时。用泵控系统时,选什么样的斜盘泵较好,注意,系统是水系统。

 M5 D f W

泵组的组成:安装底座,低压泵,中高压柱塞泵,换向压力继电器,全套阀组,低压控制柜,立式操作台,不锈钢水箱(1.5m3), 温度传感器,5Mpa压力传感器。

% t! B! _7 U \

网友:

应该是阀控好一点,精度高,泵控达不到这个压力精度

网友:
Re: 用阀控系统还是用泵控系统进行恒压保持更好?---[请教]

这么高的压力控制精度,最好采用闭环控制的形式,可以采用柱塞泵,只不过是反应不如阀控的快,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反馈进行控制,请问楼主,水泵选择谁家的产品,

网友:

同意

网友:

伺服电机带动丝杠推动活塞对容器进行压力保持,一些土流变试验机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2007-11-21):
如果是保压,建议采用气动增压泵,楼主 请联系我 qq:342237564

网友:
什么样的设备呀?压力等级要求这么高,0.001MPa!

网友:
从时间要求说两种都可以的,应该采用闭环控制,用阀控的时候泵出口的流量脉动影响要小一些

网友:
结交液压朋友.

我是从事液压油路板设计的.现在一家台资厂搞设计.我想交一些和我工作差不多的天下朋友,有意者请加我QQ.33110880.
 我们一起谈谈液压,

网友(2008-01-04):
是液压系统吗?用液压原理不合适。

网友:
只需要买一个恒压变量泵就行,虽然一次性投入大点,不过节能,用久了就能省回来.还少了很多调节麻烦.

网友:
楼上,真为你流汗

网友:
压力控制准确,保压效果好,建议采用气动增压泵.

网友(2009-09-12):
用高压泵,将高压泵大溢流阀调到5Mpa,就行。
你大压力传感器选小里,不要满量程大使用,建议买个量程40Mpa的,不然会冲击坏的

网友(2009-11-07):
我是从事液压油路板设计的.

网友(2010-02-23):
这么高的精度肯定要求闭环了,而且阀控的开环的响应快,所以结成闭环后的稳态精度高,但是效率要低一些

网友(2013-04-23):
研究好精确,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还是泵控好一些

网友:
真好,收藏了, 省了不少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