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345A)δ= 100mm厚钢板对接焊工艺

楼主(2006-12-19):
小弟急求大侠们:

小弟需要将两块100mm厚钢板对接(焊缝要求为1类焊缝),有谁知道该怎样编制焊接工艺.请告诉小弟, 我感激不尽!!!

楼主:

小弟急求大侠们:

小弟需要将两块100mm厚钢板对接(焊缝要求为1类焊缝),有谁知道该怎样编制焊接工艺.请告诉小弟, 我感激不尽!!!

我的联系方式:QQ:253206918
邮箱:talkys_111@163.com

网友:

1、双U形坡口,一边大,一边小;
2、手弧焊打底,埋弧焊盖面,碳弧气刨清根;
3,直流反接;
4,焊前150~250°C预热,焊后200~300°C消氢处理;
至于焊接规范应根据工艺评定来执行。

楼主:

谢谢,黄河兄

楼主:

请问需要焊接层间保温吗  如需要 保温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双U形坡口,一边大,一边小;
2、手弧焊打底,埋弧焊盖面,碳弧气刨清根;
3,直流反接;
4,焊前150~250°C预热,焊后200~300°C消氢处理;
至于焊接规范应根据工艺评定来执行。

1 y6 p s

黄河兄,能告诉我焊接电流、电压及焊接速度等相应的焊接参数吗? 谢谢!!!!

网友:

ysong007大侠,由于这向工作比较紧张,没有给你及时回复,抱歉!
这个工艺中需要考虑控制层间温度的:150°C~180°C;
至于焊接参数你可以参考如下数据,具体您必须做工艺评定来校核:
手弧焊:焊条直径:φ5, 电流:200~240A  ,电压:22~26V;
埋弧焊:焊丝直径:φ4,电流:550~650A,电压:33~38V,焊速:500mm/min;

焊后进行550~600°C的回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