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出油口不出油---[现场,紧急求助]

楼主(2006-12-19):
我们单位的轧辊车床的液压泵为双联叶片泵,由于昨天泵坏后,换了一个新泵,上上后出现泵的出油口不出油现象,我用液压油往泵里注油后,泵运转10秒后,泵出油了,而且还很多,看起来还很正常,但一接上负载后,压力也很正常,但只能挺30秒多点,压力又为零;我检查了泵的吸油过滤器,很胀,现在清洗了,但现在我还没有上,请问出现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其他什么 原因????(急需知道答案!!!!)

网友:

看过溢流阀没

网友:

是变量泵吧,超过一定的压力,排量自动减为零,以保护泵不受损坏,很正常。

网友:

那种情况一般是1、泵本身的问题,由于出厂后放置时间较长,叶片在叶槽内滑动不良造成。解决办法:将泵拆开,叶片及叶片槽用水砂纸稍微打磨一下再装上,注意定子的定位销别装错了就行了;2、滤油器堵塞,清理或者更换。

网友:

我认为油泵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主要还是滤油器堵塞导致油泵吸油不良,时断时续。清洗后装上应该再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我感决是应该是滤油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变量泵吧,超过一定的压力,排量自动减为零,以保护泵不受损坏,很正常。

( a" q r9 A$ t. N

! q. V4 q" q g# i

也不至于减为零吧??

 Z

网友(2016-04-11):
最终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