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做功独立室旋转活塞发动机

楼主(2006-12-19):
本人设计了一种旋转发动机方案,具有以下特点:

1、  采用旋转活塞,由作功介质直接推动轴而输出扭矩;

2、  采用进气压缩、预燃、作功排气三个定时连通的容腔来完成热力循环,实现膨胀容积大于压缩容积,提高效率;

 k7 O

3、  采用对称结构,作功介质的径向力相互平衡,轴的受力状况接近电动机,结构比往复式简单,材料少;

4、  用进排气口结构,省去了往复式的进排气阀及驱动机构,噪音也降低了;

) r" ?6 p0 g n

5、  燃料可采用催化桶形燃烧,燃烧完全,排放好;

6、  可变进气量、可变余隙容积,在发动机的各种工况,保证压缩终点的温度在最佳点上,发动机的运行经济性提高了,排气的NOX也少了;

7、  功率大的发动机可采用中空轴、加上离合器由两台以上的小功率发动机组成,根据工况可选择部分或全部发动机运行,提高了发动机可靠性与经济性,也可用于需要正反转都要输出扭矩的场合(如同轴双螺旋浆);

8、  该结构用于热气机、压缩机也是种很好的结构。

已经有三维模型图,要进入具体的发动机设计,诚邀有兴趣者加盟.

外型图见附件

网友:

猜想,
凸出部位为燃烧室,双曲拐四汽缸(四把勺子).
叫内燃机呢?还是外燃机?
请楼主,略加指点.

网友:

楼主,听你所说的结构似乎有点像转子发动机的变形
请问你的密封性如何保证呢?

楼主:

密封需要制造曲线活塞环,这是个很难制造的零件。与三角转子发动机相比,制造难度低,主要要在试验中解决的是密封与散热问题。该发动机属于内燃机。具体的要等半年左右介绍。本人之前的第一个创意见申请号:200610077635.7已经公开

网友(2007-01-30):

俺看过日本的转缸式发动机,和楼主的很像啊,就是废油

楼主:

结构:
缸套由两个圆环组成,类似两个轮胎叠在一起、然后沿圆环中心面,分成三部分。旋转活塞在圆环内,弧形隔板将圆环分隔若干个空腔,两圆环之间圆周均布着若干个预燃室分别与两圆环相通,通道上有阀门,阀门与滑块由凸轮驱动,旋转活塞与凸轮同轴。结构上的特殊用文字很难讲述清楚的。
工作原理:
活塞旋转,空气从一圆环的进气孔吸入同时活塞压缩空气,到一定时刻该环与预燃室的阀门打开,空气压入预燃室后阀门关闭。接着燃油喷入预燃室燃烧,燃油着火后,预燃室与另一环的阀门打开,燃气推动另一活塞做功,同时将上一循环的废气排除。
需要详细的联系:chenyin593@163.com

网友(2010-03-12):
有两个问题要考虑
一、压缩比
二、密闭

网友(2011-02-21):
您好,楼主!您的设计我很感谢兴趣。不知道现在进展如何?

网友(2011-07-01):
没有附件下载,真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