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200发蓝能发成黑色吗?

楼主(2006-12-19):
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啊,一点货GB HT200的材质,怎么发蓝能发成黑色啊,或者有其他方法吗?

先谢谢各位拉,急需啊!!!

网友:

发蓝和发黑其实是一种工艺

楼主:

可是发蓝出来事红色啊 ,能不能发成黑色???

网友:

发蓝呈红色,火碱(NaoH)多了,再加些亚硝酸钠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网友(2010-01-22):
我好象没听说过HT200能发黑
我们的只能发红
真的想知道!!!
不知可把此贴抬起否?
在水面大家又都看看!!

网友:
铸铁很少看见发蓝啊,一般都是钢件发蓝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