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翻砂的配方比例--[请教]

楼主(2006-12-19):
楼猪,能否帮忙给提供一下,关于这方面的配方比例的资料

我们这里的铸铁件沙眼,裂缝多,我觉得可能是配方不大对

网友:

你们用的是泥土砂吗???
还是膨润土???钾基或者钠基膨润土?
这个我接触的也很少~~砂眼要是侵入型加砂就是砂型强度不够,
裂缝?你们是干型?表干型?还是潮模砂??可以自己作点
试验来试试~~因为用的砂子粒度不一样、用的时间长短不一样
黏土的加入量也不一样~~~让我说数据。。。。。说实话
具体的数据我确实忘记了~~但是我觉得就算给了也未必有用,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解决是最好的,用新砂作试验~~
我觉得你的砂型开裂也可能是用的时间太长,灰分过大,也可能是
泥土少,原因不固定的~~

网友(2007-09-14):

一句话,操作问题。
操作漏砂;浇注垃圾;
多看看,督促工人认真一点工作,检验严格一点,差一点就作为次品罚款,不要可惜,这样好的越来越多,差的越来越少。工人看到产品都出去了么,就认为现在这样做是正确的,不动脑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