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

楼主(2006-12-19):
对热处理很外行,请教各位:1,锻件为什末要正火处理,有什末好处呢?为什末不用退火?2,T235在热处理中代表什末意思?

( o& f+ f' F @$ J0 G- Z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1.对于中、低碳钢的铸、锻件正火的主要目的是细化组织。与退火相比,正火后珠光体片层较细、铁素体晶粒也比较细小,因而强度和硬度较高。

2.T235在热处理中代表:T表示调质,235表示硬度HB235(我公司热处理)。

楼主: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谢谢2楼答复。如果锻件正火后硬度高了,加工起来岂不费劲,为何不加工后再正火?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锻后热处理有三种形式。根据锻件材质和锻后金相组织分别是;1正火,2球化退火,3正火+球化退火。

一般锻造车间是下班前把零件放入炉内,随炉冷却,算是正火过了,质量难保证.建议由热处理车间处理。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正火硬度一般在HB200左右,是比较适合加工的。另外正火可以细化晶粒,均匀组织,为随后的热处理做好组织准备,这是一般退火方法不能达到的。加工后的工件,应进行退火处理,消除铸、锻、焊及切削加工过程的内应力,使其达到稳定状态。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长知识啦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因为在正火与退火都能使其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正火相对更简单与经济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锻件为什末要正火处理,有什末好处呢?为什末不用退火.我记得在金属工艺学教材上有答案的啊。你不是学机械专业的吗!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锻件锻完后为什么还要进行热处理---目的在于细化锻造过程中所造成的粗大晶粒,消除加工硬化和残余应力,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能,防止在锻件内部产生白点,保证获得所需的金属组织和机械性能,为最终热处理作好准备。

常用的有以下6种。

完全退火--消除锻造过程中造成的粗大不均匀组织和魏氏组织,使晶粒细化,并消除锻件的残余应力和降低硬度。

球化退火---获得球状渗碳体和铁素体组织,它不仅硬度变低,而且在切削加工时易于得到光洁的加工的加工面,在随后淬火时也不易产生变形裂纹。<高碳钢、高碳合金工模具钢、>

等温退火---不仅能缩短退火时间,并能得到均匀的组织,降低硬度。在重要的大型锻件中,还可以用来扩散氢气,防止白点产生。

铝合金和铜合金的锻后热处理一般采用退火工艺。目的是消除加工硬化、应力、提高塑性。

正火---可得到较细的珠光体,能提高锻件机械性能适于机械加工。<低碳钢(包括不锈钢,耐热钢)、中碳钢及低碳合金钢>

正火并高温回火---消除正火冷却时产生的应力,提高塑性和韧性。

调质---锻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网友A: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正火简单,放在空气中冷却就是了。退火要放在炉子中缓慢冷却,成本要高。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2楼说的对,正火常用于中、低碳钢,退火常用于高碳钢

网友B: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10楼的,你把正火和退火说反拉!,应该是退火放在空气中冷却就是了。正火要放在炉子中缓慢冷却!

网友:
Re: 锻件为什么要正火处理?---[请教]

峰哥该去翻翻手册了,楼上已如此明了阐述!

网友(2009-02-03):
正火冷却速度较快,退火较慢。正火比较经济。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楼的,你把正火和退火说反拉!,应该是退火放在空气中冷却就是了。正火要放在炉子中缓慢冷却!

是你弄反了,不是人家弄反了,去查查资料吧

网友(2009-05-09):
对于中、低碳钢的铸、锻件正火的主要目的是细化组织。与退火相比,正火后珠光体片层较细、铁素体晶粒也比较细小,因而强度和硬度较高。

网友(2011-08-06):
A.正火硬度一般在HB200左右,是比较适合加工的。另外正火可以细化晶粒,均匀组织,为随后的热处理做好组织准备,这是一般退火方法不能达到的。加工后的工件,应进行退火处理,消除铸、锻、焊及切削加工过程的内应力,使其达到稳定状态。 B.正火---可得到较细的珠光体,能提高锻件机械性能适于机械加工。<低碳钢(包括不锈钢,耐热钢)、中碳钢及低碳合金钢>- u W$ A-  正火并高温回火---消除正火冷却时产生的应力,提高塑性和韧性。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调质---锻件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

 x% _

 http://hi.baidu.com/lrz888/home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A:
正火简单,放在空气中冷却就是了。退火要放在炉子中缓慢冷却,成本要高。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楼上有一个人说错了,随炉冷却这是退火。

网友:
正火为了消除锻造后的组织缺陷和细化晶粒,改善切削,同时为最终的热处理做准备。最主要的缺陷就是带状组织和成分偏析, 这2个缺陷会  遗传下去的,在最终的热处理经常会出现开裂。

退火也可以细化晶粒 改善切削,为最终的热处理做准备,但是不能消除锻造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