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平衡负负载?

楼主(2006-12-19):
遇到负负载的工况,什么情况下选择出口节流单向阀、顺序阀和平衡阀?还有没有其它解决方案?

网友:

只要是油缸回油腔能够建立起合适的压力都可以选择,方案较多的

楼主:

我的经验是在小负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回油单向节流阀;如果负荷是一个固定值(如举升重物时)可使用顺序阀平衡负载;当负荷为变负载时可使用平衡阀,不知对否?另外,有没有其它解决方案?

楼主:

单向节流阀(或单向调速阀)和液控单向阀联合使用,我也用过,只是我还不太清楚它们各自的使用条件,以及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