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添加SW焊接材质库---[请教]

楼主(2006-12-19):
请教怎样添加SW焊接材质库,软件自带的太少了。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吗?呵呵!

网友A:

我没有实际操作过,但有一些思路可提供,将库文件solidworks\data\weldmentprofiles\中的.sldlfp文件打开,修改草图,另存文件,并修改自定义属性,即可。

楼主:

我来试试
,先谢了!

楼主:

感谢!
我试过了,可以的。
佩服!!!!

网友(2012-12-02):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实际操作过,但有一些思路可提供,将库文件solidworks\data\weldmentprofiles\中的.sldlfp文件打开, ...

高手,这个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