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制品,一头长,一头短,如何对它排序---[请教]

楼主(2006-12-20):
这个东西是塑料制品,一头长,一头短,如何对它序,请指教

楼主:
求助,请设计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东西是塑料制品,一头长,一头短,如何对它排序,请指教

网友:
Re: 求助,请设计高手指点一下

如果没有过大的水口的话可以做一分选机构就可以,本坛上有相关的资料,如自动上料机构等,可以有好多种的方案.

网友:

这东西的大小是多少啊。具体点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