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i420 是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6-12-20):
如题,有一个轴类零件,所用材料是AlSi420*(Harte>/=52HRC),括号内是硬度的意思应该,但是该材料牌号却怎么也找不到,希望知道这种材料的高手们指点一下在下,如果可能的话希望可以提供所附标准或者材料参数表格,万分感谢~~~

网友:

是2Cr13

网友:

2Cr13

楼主:

感谢楼上2位,有点奇怪“AlSi”是什么意思,不是铝硅么?2cr13的话是不锈钢(SUS420),含铝硅元素吗?我是新手,很可能是我的理解有误,请大虾们指点以下。还有就是能不能提供一下这2种牌号的对应参数表格,有点无理的要求^_^

网友:

在下跟4楼同志有相同疑惑,不知2,3楼大侠的说法有何出处。

网友(2012-06-13):
请教各位高手,ALSI   304 是什么材质

网友:
铝硅合金是达不到HRC52的硬度的,AISI是美国钢铁协会,不是铝硅,AISI420是模具钢,相当于3Cr13。
附件是材料规范

网友:
有难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