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剖视图中的虚线如何隐藏起来?

楼主(2006-12-20):
本小菜鸟近来在自学SW,在工程图这块怎样才能把剖视图中的虚线隐藏起来啊?还有我的书上没教我设线层,哪位大侠教教我吧。

先谢谢了。

网友:

选中虚线,点击右键,然后点击菜单中的隐藏线型。
你也可以查找帮助,它是最好的学习教程

网友:

把层关起来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有人有SW的曲面画法指导书吗?还有我还是会工程图的线层设定,我买的书太差了,这方面没有介绍。帮助那有点简单,我试试。

网友:

你去开思论坛 逛逛 那边有不少SW的资料
还有就是好好的把教程做一遍

网友:

线层参考1998年的GB机械标准啊
那里有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