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冷凝罐,根部一道焊缝,工业内窥镜看未焊透---[请教]

楼主(2006-12-20):
我们有一批压力容器(冷凝罐),压力磅级:600#,在此冷凝罐根部有一道焊缝,肉眼看内部好像发现有未焊透的痕迹,用工业内窥镜看确实有未焊透,根据产品所述,那道焊缝是对焊,坡口度是37.5度,ASME IX标准。由于要经过质检,如果按ASME IX.和BUTT WELD JOINT且坡口度是37.5 DEG的要求,是不允许未焊透的。

各位大虾,我想请问你们几个问题:

1、压力容器的焊接是否不允许有未焊透的情况?因为对焊中有Y型焊只是要求了焊接厚度,根部也没有要求焊透。

2、是否这个冷凝罐就是不合格产品?我不太了解ASME IX焊接和钎焊评定标准,所以请教各位解决方案。

哪位能提供这个标准以供学习,万分感激!

网友:

Jolin大侠,这个压力容器的压力换算为270KG,其压力已相当不低了,我现有的资料中的确还没有找到您所需的ASME IX标准。现在我有点急事,下午再给您回复!

网友:

从我的朋友那里找到了ASME焊评标准(英文版),只是容量太大了200多MB,我让他先给我查钢制压力容器一下,然后告知你;
我从《钢制压力容器》GB150-98给你解释如下:
     10.8.2.1 .......对其A类或B类焊接接头,进行百分之百射线或超声检测。
     10.8.4无损检测标准
            按JB4730对焊接接头进行射线、超声、磁粉和渗透检测(射线不低于Ⅱ级,超声不  低 于Ⅰ级,磁粉、渗透不低于Ⅰ级)
.........................................................................................................
JB4730中规定:
      5.1.4.1  Ⅰ级对接焊接接头内不容许存在裂纹、未熔合、未焊透和条形缺陷。
      5.1.4.2   Ⅱ级对接焊接接头内不容许存在裂纹、未熔合和未焊透。

楼主:

o,谢谢黄河大侠,那之前质检工程师的鉴定没问题,那如何解决未焊透的那道焊缝呢,因为外部看没问题,从内部看,就是根部没有焊透。
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人能够进去是最好的,从里面再熔焊一遍,否则就需要碳弧气刨刨开重新焊接;可能也有更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是我的确不知道,抱歉!
有那位大侠有更好的办法,请跟贴,在此谢谢!

楼主:

冷凝罐其实很小,长度为200mm,直径4英寸,我对焊接了解不多,得多学习学习呀,谢谢指点!

网友:

可以用氩弧焊在未焊透的地方再熔一下(钨极氩弧焊)

网友:

7楼您先看清楚了,4英寸直径,如何去熔?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有说清楚,罐体直径是4英寸,长度约是200mm,罐接口尺寸1/2",现在已准备切割后重新焊接,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2007-05-25):

600#应该是10Mpa的压力吧。
不过还是挺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