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脆热处理

楼主(2006-12-20):
各位大侠:

那位知道有氢脆热处理的厂家?

网友:

你想说什么?是要消除工件表处理后的氢脆?

网友:

高强度钢在富氢气氛中加热时出现塑性和韧性降低的现象称为氢脆。出现氢脆的工件通过除氢处理(如回火、时效等)也能消除氢脆,采用真空、低氢气氛或惰性气氛加热可避免氢脆。

网友:

我厂处理  021-54721141-2273

网友:

用真空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