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绘曲线

楼主(2006-12-20):
我是刚学PROE的菜鸟,

现在想绘一空间曲线,但不知从何下手。类似以下的曲线。

楼主:

难道就没有好心人指点一下?

网友:

草绘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造型,你琢磨一下,最好叫人指点一下,在造型中空间曲线很容易生成。试试吧!

网友(2008-02-18):
  我们都是从一种菜鸟到另一种菜鸟,慢慢飞过来滴!
空间曲线有很多类型,可以草绘,也可构建。 具体选择哪种得看创建怎样的实体,以及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