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被油煮后尺寸就大怎么回事?

楼主(2006-12-20):
我发了一批圆锥滚子轴承到该公司,,该公司安装方法,用油煮后在向轴上安装,,煮了一半才发觉,煮之前量的尺寸正好的轴承,用油煮过后,内径竟大了10丝,,,哪位大侠知道这个怎么回事???谢谢...新手求助

网友:

原因有二:1、测量误差;2、油温过高.

网友:

下油锅后方便装配,
如果是过渡配合的话就更需要下油锅使其内径增大,才能装到轴颈。
不知道那个公司采购的轴承就要的是间隙配合?

网友:

如果经油煮后再冷却冷却时尺寸变大,那么原来的精度是不是就没有太大意义了

网友:

油煮过后再冷却,变形量不会很大的,小的应该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网友:

大轴颈轴承油煮后压入是常用方法.等冷却后尺寸正常了,除非油煮当热处理了?.

网友:

正常。。同意7楼说法。

网友:

热装当然会尺寸变大,等冷了之后还大吗 ?

网友:

这是正确的安装方法,经过油煮的轴承热涨冷缩使内径变大,等安好后再变回来就ok了。但到底变化有多大,没有测量过。

网友:

热胀原理!!!不过不要超过110度!!!

楼主:

谢谢....俺损失了万把块钱,货都退回来了

网友:

热涨冷缩原理,等它冷却后尺寸就恢复了。

网友:

只要温度不要过高,使变形恢复不了就行了。另外轴的配合是不是合理

网友:

跟他们说一下,千万别超过120度,不然要二次回火,硬度要有所减低的.不知道你的轴承是多大的?你用公式算一下,不知道你在什么温度测量的?用扭簧表也测不出来几十丝,是不是测量工具也有问题?仅供参考.

楼主:

32230的轴承....弄了40套都不行....测量的东西没见...估计他们没有做温度测量吧..

网友:

加热时,如果件内部受热不均,产生的热应力太大引起永久变形,就回不去了

网友:

很正常,如果是尺寸过大,可能是您把轴承放在油槽底部了!

网友(2011-02-23):
原因有二:1、测量误差;2、油温过高.....

网友:
热胀冷缩的道理。你如果怀疑轴承有问题,可以在计量室保温24小时,再测量。

网友:
一般轴承安装推荐使用油煮的方式加热,但加热温度应控制在90度至120度之间,不宜过高,否则就会导致如楼主所说尺寸胀大后回缩不够的情况。

网友:
轴承加热超过200度 轴承材料中的残余奥氏体会向马氏体和贝氏体转化,从而导致轴承最终的尺寸变化 问问他们的加热温度吧 超过120度一般就不行了

网友:
这属于热处理情况........热处理后一般高度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