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18刀库报警---[请教]

楼主(2006-12-20):
我同事的机床出现1012的报警,每次都报,我怀疑是接近开关的问题,有那位师傅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我的问题好象没有人给我回答,

网友:

机床不熟悉,前两天我们用真空炉焊产品的时候,那炉子也报警了..后来知道是因为温度热电偶坏了..
我想机床刀库报警是不是跟控制换刀的器件有关系.

楼主:

机床的毛病有时候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也不是维修的我只能判断出原因.然后让他们给试试把

网友(2007-01-23):

你的机床厂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么?我都是电话请教的。

与他们要保持联系哦!

网友(2007-07-23):

1012应该是外部报警,查一下梯图及说明书,你们应该有修理工吧。

网友(2007-11-03):
1012是外部报警,梯形图中有标识,找个懂电路图的检查,就是开关,电磁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