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膜厚度怎么测量?---[求教]

楼主(2006-12-20):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漆膜厚度有专门的测量仪器,便携式的,很方便的.德国产的质量好一些.

楼主: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便携式的?应该很小巧吧。
先谢过了。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对,很小的,就和普通电话机的听筒那么大,我用过的.我们单位有好几个.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是测厚仪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就是DURR的测厚仪~!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去这里看看:http://www.jd-17.com/jd-17_Product_33327.html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根据基体材料是否为磁性材料来确定测量方法,如是磁性的,可用涡流测厚仪

楼主: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是非磁性的。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便宜的几千元钱就可以了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如果磁性金属机体,用电磁式测量;
如果非磁性,用涡流法测量。
我用的是青岛时代的,不错。日本SANKO的也不错。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很贵的,要1万多呢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我接着再请教个问题
如何检测喷塑\喷漆的黏附力啊,我经常遇到掉漆的现象,很头疼!如何检测和如何避免呢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这个问题我们用百格测试去做来检测它的粘附力,取一个一平方百米的小格,划10横小格,竖10格要均匀,然后再用3M胶带做测试.
 一般的话都与烤漆粉体的质量,烤漆温度,和喷粉厚度有关,厚度越厚,粘附力就越差,特别是进行二次喷粉的,或是二次以上的,它的粘附力就会越差.
测试的仪器我们一般都叫它为膜厚仪,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不好意思,是一平方厘米,而不是米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质量高的油漆面漆硬度简易测试方法--用2HB铅笔划一下,看是否留有划痕.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那3M胶带是什么胶带啊,就是常用的那种宽胶带么,膜厚仪哪有卖的呀

网友(2007-04-18):

漆膜厚度可用涂层测厚仪,如果基体是磁性的(如铁)可选择F型,时代的产品不错如TT220 漆膜附着力可用划格仪,如14楼的朋友说的

网友:
Re: 求教:漆膜厚度怎么测量?

你这个还不是最便携式的, 我公司的就一个手机大的,直接去测得,上万呢价钱!

网友(2008-05-01):
千分尺就可以
喷漆时缚上一个薄片,用胶带粘上,先测出喷过漆的薄片厚度,再测为喷漆的薄片厚度,喷过漆厚度--为喷漆厚度=漆膜厚度
如是铁件有转用仪器,可以查查
好象上面老兄发的图片就是

网友(2021-10-28):
用专门的测量漆膜厚度的仪器就行。

网友(2021-12-03):
很好,谢谢大侠!.......

网友:
不清楚别人用的什么,我们摩托车缸体直接用漆膜仪测漆膜厚度,附着力用百格刀和胶带检测,2H铅笔检测硬度,烟雾实验检测漆膜耐腐蚀性,高温试验箱做漆膜耐高温试验,汽油检测漆膜耐油性。

网友(2022-01-28):
有专门的漆膜仪,卖二手车的手里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