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保护焊机与埋弧焊机,哪一种变形量小?

楼主(2006-12-20):
各位网友好!

我公司有一产品用二氧焊机焊接变形量较大,焊缝大约1.8m,铁板厚度2.7mm,两块铁板对拼。请问用什么焊机焊接变形量小。
有人给我提议用埋弧焊,但是我没用过,对其也一无所知,请知道的大侠帮助解决一下, 谢谢!

网友:

追风大侠,应该来说二保焊焊接的变形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而埋弧焊的线能量输入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埋弧焊的变形要比二保焊要大,且埋弧焊比较适用于厚板,二保焊比较适用于薄板。

如果该产品是单面焊接(即从一侧焊接)可采用反变形的方法或用点焊加强劲的方式来减少变形,1.8m长焊缝可分4~5段从中间向两边退焊,跳焊。

当然也可以用氩弧焊进行焊接,其输入的焊接线能量相对也比较低,焊缝成型好,容易控制变形。

楼主:

感谢黄河湃给予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