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ISI 1045钢与国内的哪种钢材接近对应

楼主(2006-12-20):
请问AISI 1045钢与国内的哪种钢材接近对应

网友:

AISI 1045

Category  Steel
Class  Carbon steel
Type  Standard
Designations  France: AFNOR XC 42 TS , AFNOR XC 45 , AFNOR XC 48 , AFNOR XC42
Germany: DIN 1.1191
Japan: JIS S 45C , JIS S 48 C
Sweden: SS 1672
United States: ASTM A29 , ASTM A510 , ASTM A519 , ASTM A576 , ASTM A682 , FED QQ-S-635 (C1045) , FED QQ-S-700 (1045) , SAE J403 , SAE J412 , SAE J414 , UNS G10450

Composition

Element  Weight %
C  0.43-0.50
Mn  0.60-0.90
P  0.04 (max)
S  0.05 (max)

Mechanical Properties

Properties  Conditions
T (°C) Treatment
Density (×1000 kg/m3) 7.7-8.03  25
Poisson's Ratio 0.27-0.30 25
Elastic Modulus (GPa) 190-210  25
Tensile Strength (Mpa) 585  25  cold drawn, annealed (round bar (16-22 mm)) more
Yield Strength (Mpa) 505
Elongation (%) 12
Reduction in Area (%) 45
Hardness (HB) 170  25  cold drawn, annealed (round bar (19-32 mm)) more

网友:

45钢

楼主:

VERY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