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基础知识介绍(二)

楼主(2006-12-20):
不锈钢的定义是在空气中或化学腐蚀介质中能够抵抗腐蚀的一种高合金钢,不锈钢是具有美观的表面和良好的耐腐蚀性能,不必经过镀色等表面处理,而发挥不锈钢所固有的表面性能,使用于多方面的钢铁的一种,通常称为不锈钢。代表性能的有13铬钢,18-铬镍钢等高合金钢。

    从金相学角度分析,因为不锈钢含有铬而使表面形成很薄的铬膜,这个膜隔离开与钢内侵入的氧气起耐腐蚀的作用。

    为了保持不锈钢所固有的耐腐蚀性,钢必须含有12%以上的铬。

    特性和用途

    一般特性
    ◆ 表面美观以及使用可能性多样化
    ◆ 耐腐蚀性能好,比普通钢长久耐用
    ◆ 强度高,因而薄板使用的可能性大
    ◆ 耐高温氧化及强度高,因此能够抗火灾
    ◆ 常温加工,即容易塑性加工
    ◆ 因为不必表面处理,所以简便、维护简单
    ◆ 清洁,光洁度高
    ◆ 焊接性能好

    各种不锈钢的特性和用途

 3 y# H' f8 G7 S! M+ k: F. K# W1 p A% J1 I8 V8 _* t3 P: ]& b5 a& J& O! Y* Y$ W. e- ]) J/ Y! p8 h9 \6 r0 Q8 ]2 `9 B( g, o& e' }8 c: s+ x% x& Y: c$ G6 J9 h, N* A1 z; x( V/ U, ~) ]7 u- z/ q# [/ U+ P3 A9 j, f- D" o$ @0 A, g8 O3 g. V! e; z/ m" {0 e7 Z9 ?& P* I7 V }" P: R' _( N; I0 J; ~& z4 ^5 ~$ O0 t; E& N9 w( O4 S# h ?. Y+ q5 w( V) F* ~8 c; {/ c! M+ h$ _! ?! e+ F8 O7 a3 R5 [, V$ y( \ B6 M+ t! {6 C" B2 J6 l, q: D9 W+ ]: S$ R1 d6 f* l2 H5 k# }% u" A% w3 V" X- h( z2 O. _& H3 Z f6 V* a6 @7 c. f( g2 ]& l' }2 _* e) O9 Q* d8 d% ~6 L$ T4 w* V2 z h, ^" J$ v$ J4 R7 {2 C3 o$ A3 n$ L: U9 D0 F6 j. w3 H( K3 K" }" ]" e" [( O+ M2 ?5 X/ Y& h- e- W- I# T1 X7 b \1 O3 s9 `0 Q: P& D1 t4 R! `: y% n, I% y. G" @" e+ @" B0 l9 \& O7 Y: K1 X: g, d( R& N+ s5 W( e4 E( @0 U; t' ]0 ?1 Y: y- w* q2 I- u( U+ {' e+ F2 a9 ~* G: L$ Q, l' U. r+ g7 _+ t' c9 n) K: |+ \+ V2 D8 Y/ F5 a) b9 [/ q! u3 q' O8 X8 V- d' o8 N. ?# A3 J( h. \( h+ q+ u! X) U T) P* Y6 B6 o0 k* E8 S0 g x4 _0 L2 W1 D T5 V0 g' W+ ~, |+ u" l/ J2 ~2 m" O, y3 B- h( X: H2 X- A0 t( D/ T# Z; y# F& d& u, Z. U" K+ A6 s1 v1 S% \# B+ ~' {$ e0 R4 b) P( C. i* L2 o6 L$ I: j9 @- v% d( ]: C0 B) K4 I4 j& {. B) F1 y! v+ x4 a/ j Z8 I7 L. F/ v+ L- u/ }2 U$ L7 N1 k" X4 v" T$ @, A7 K3 W8 _% ^0 @ E4 ~" x/ D% s3 }- R8 Q' C4 H4 Q9 G) l u0 F' I$ c# y' ?" m4 B! Y5 M+ C t. \0 M) [1 v# M) E0 m2 V$ V6 d! y/ q+ o4 q+ R' q( {5 C1 z, V* b# D- l5 Z; V! n0 M; Y7 ]* C% b9 a' U( o s5 N* ^' Z3 t; e8 y0 C& W' R F* u+ R2 s- p: x! o8 i* r0 g1 \/ a+ B6 ]! U! z& G% a. r5 Z2 u7 D; C/ O3 X" Y1 H' D4 M% r; [" C. o U$ u: `, K, j T# z6 K3 J$ ~3 ^' O& E" n& D1 p, Z' o q6 \. S' I9 A" p# Y* e- v' M: X& a% K+ a' t! G& b2 E$ z( m6 g9 W# O4 r/ E3 q4 C, t1 q b; _. o! d" ]4 b7 p8 a) b7 q, U' l* L: D( j/ k, c1 d; L, q D5 ?& W( `" P$ A" n$ I- g0 h5 E7 _& n; B3 `* p# j! \, U, D7 |# n# G# i$ u- f2 o# f- Q4 M7 r1 d6 Y- ?- p% e0 S3 O7 \0 T, @" ?3 q+ p* o1 F0 \6 D* Z) k; A7 Z! W5 p: N& |2 a7 q4 b; ~# S& n: I" X: }$ L0 y% K, d0 y7 s; Y6 y6 y6 ?7 X+ m$ I" r$ |3 T& J4 N9 E: x4 y1 c5 ]2 L( r. V2 Y. G1 Q( A8 a# ?4 |8 `* l9 q6 G* F% Q' V7 Q1 k x5 y/ p, g+ }; Y1 H. u6 t- C0 r3 G$ R |) [& u5 M8 x* `/ |1 {3 I9 n9 k( x$ E3 l# v5 j6 U$ i8 Y6 b) x z% e l) r7 V" _' V& c$ E2 }* P% W4 K- h# a4 W) t) | `' ]0 a1 E* j5 ?, q; d2 B. ]' j* U# k" K$ U4 K f) g$ g; e7 |8 w6 s8 J; T; Z! P* }9 [4 c- x- D7 f7 ~+ A! r# u. J! J5 \$ m- G4 z# i$ v$ m# E8 p/ I% i* p9 G9 t+ j% e, S7 i R y; l6 Q( [) f, U* B, W! z& ~% ~( e" v: S5 u: J8 c+ T" q) w$ i6 V. i. [4 u- |6 v$ p. V4 @/ N, {0 k1 A$ K2 `2 V2 b1 l# R, b- E" v4 ]1 h6 r* b. _; ?# w+ a6 E1 W' W8 p3 p3 Y( ^+ n3 W0 h, X2 C, H6 v, g3 E4 ]* D0 J. b, d/ A4 U6 c% F/ v+ H, {: N& U' h' p4 W* W7 h2 }8 a. B" i# i/ T+ c2 W1 G( j. w, S" n$ Q9 r- V! E8 G) d/ z, E; m, l8 Q4 }7 C. `: k& j. z# @ X/ ~0 d7 C* K( N6 H, Y' B! |6 ^. v8 J2 B) w: T! N7 }: n1 |" C6 v t4 \* z# j) g" U6 C3 ]0 i- o& \) T. y% A2 P9 r. T: K, u) U1 c' K, W( c/ o4 j1 m, {( u! m" p7 n( F2 c; `' r9 u% A1 p3 F4 Q8 W5 |5 B1 q: r6 C* r6 Q% Y+ U8 i6 F, ~" |, }! L1 G- F, o0 m) R2 n( [7 s6 G' e- `, ^2 s/ r8 W6 a. N5 `! s! ?3 K5 S, x8 T" r/ l' l5 j$ o' F# \# E9 n1 [& R) v; ?; B/ A0 S; ~! r4 g; h" e; G4 s X0 n/ H5 @3 y4 d6 D& d8 |4 V5 w' c, b2 J* a/ X+ U& @3 Z$ H) m5 a% Y" ^3 P# O/ N' `: }3 Q0 Y! X- c+ u8 R( `5 D/ M* m. Q' L) q! p. r5 h$ }# X2 o! n) _) j. q6 k$ C: M7 H9 e2 i8 j4 A( v3 i" u+ w5 H4 N0 C6 S$ Z( J; n% f! v w+ S9 K: y3 M/ V0 `' l/ ^/ N$ z2 U6 }- e4 S: G: c( w9 j. R3 B# v7 C+ B* W& ?) l* [) ^6 t6 b/ ~/ q4 X; t* G# o; H1 H2 x. y1 {7 ~& I+ M: D& n' q' w9 ?( k) @% N% x, u, b, y( E+ R3 Y0 s" k6 S% c6 O2 e+ [( T) Q2 W0 f* a8 [. ?: `) H* z7 M6 V' p/ p2 z7 E' H3 _ r8 T) I8 D3 ~4 t6 _. m. u" ^, R [. t+ T3 F O, a7 e1 [7 r% L7 E) Z# j! J9 E% ?8 y8 v; ~* {- @* Y" E4 J& D% B s3 C1 R7 i9 I V3 i. T1 U F) r) \6 V) n# h$ ]- X5 v" A4 k, x! R1 P# B6 w+ i/ f* v" i+ n) q1 \, B8 b- _4 t7 ~+ M1 Q0 s# C( A( C2 {+ t+ c/ U/ j( N/ A S3 K. {! n7 @: `- ^1 p* `7 y2 C2 B1 s8 j* n# c' M/ Y1 v$ k5 Z$ \4 l& ~' a; b. x) c7 U6 F% R9 {( I3 A! d5 B5 b3 E" n2 l9 f" F- |# Z5 _/ O% z# D' e( N6 j0 V! u) U+ S$ |& a# z7 ^1 k6 A. |/ a7 g, E: K# b3 ?9 g# ^1 J! t) a6 K# q& O: j; i: Q* b" | A; W+ P# e# V3 N; Q+ S9 S$ c8 E9 X0 k- Y9 o; m% |5 t+ f$ [' h2 E% X4 ^+ p: C3 D* i+ n$ u+ l5 z7 b1 J2 o/ ~6 p3 }! c7 k7 ?5 X2 x: Y$ Z( B/ x6 G& J# w3 v2 t, t/ _, r3 p0 H4 W3 _6 q$ `4 s+ _2 y. Q8 b: V1 `# C, Y% q; d, r4 q7 d6 t0 t% R+ t, N3 i' M7 O m9 \+ c) [9 V- k) A, X! n% c; C* @ e. ^7 f% C0 z7 O- C% W( i) e" |3 o5 V; I" [ H+ w% o7 f# O0 H; Q# X# A$ A [% }3 w, ~0 d2 l' F5 J( W# ~: m! d# m. |# Z: a8 e$ I7 A' G: e# v# x5 i6 |( h2 b1 `, l# U B) a. g; o2 r% W: a3 D+ H/ { ^2 }& {3 n6 b( f8 d( Z/ F) P; R! K4 j' B t0 d* r+ \. C7 y/ n$ \, a" t6 W5 A# c7 Z" ]8 T' h3 {1 {" f& B, O8 T+ \% l. R$ g! S' J0 `& E+ f% P+ \2 |$ l. Q! w" V/ h6 ?. Z# G5 z, q4 @" p( a4 _. F1 e: h5 q& A7 F" v, _! q( _- s6 W; U5 K1 Y& ^; m* p! Z4 {9 h0 w" e+ y( P. ~. R/ O Q% ? u: |4 }) O! i6 l/ ]) Q% ~+ {: O! S. w5 l+ \" T# g4 V5 D2 f# s$ m0 E/ P" I1 ?, X7 g$ J! v3 E& ]/ N0 D0 D! _& S1 }/ Z' p$ [* w9 S& C, V' ?( z6 s- {$ Y E4 D% W N5 U- }" U4 A5 q m. u I* F* j2 D; p/ N! ]3 Y0 ~+ @( U Q2 U: i) [9 H% t! m2 W' t- h3 \* {; Q. d6 e/ t1 S+ ?' y( c" |. _) M8 g- K- C1 i" z$ K# b8 N) u7 a3 `4 P) B2 u M4 Z+ j2 T$ P' U6 U ^* y( d( [+ U s+ s7 o7 {5 r7 C9 S/ e4 |' @' L0 x3 o0 c7 A, V% |1 J5 `) e2 O- c# _. X) A; s* p6 k6 z; a. W" G; [8 B5 ?/ r1 A0 E- l, \1 a. d A; z; p( Z( }% i* w2 s( u- A! s c8 a' A3 y1 e% d R/ i( e7 W/ Y3 f* p& \7 _7 ]3 ~* y6 s/ ^$ c5 H7 H! U' |' D' f. T2 b" n6 q$ }# r9 E. ^7 M) k' p# m" G2 \8 x9 a$ s% Z1 k4 i+ ^+ a* o! |0 W) U4 q. B7 ^8 t7 w/ k, P9 B# }% f, l5 {5 R$ g# t. P4 g- i9 e& O8 F( y+ b1 O* P% J8 [5 n H6 i. M6 w5 v1 ~" `3 t' u9 N; t0 e' K3 L8 \) u8 C \. [: h) G% K7 Z- \0 n) w' x, ~; z' {1 O) A) Z5 v0 K" I' O" o2 H2 ]7 X: U9 I3 A/ {8 m% r4 K$ m0 [1 P! ~3 {- }0 t3 k( J2 c8 X) P G% J7 {, P! _ g r" e7 J! ^' a+ x) T( S X( G' v( N1 ?( L! q9 z, K- w! [8 \* v' {8 a* V3 u; K# ^, }# a" @4 G' v6 r/ _" u7 N% H" I/ h& P# f% H9 ^5 A$ c8 U# T; L/ N& v4 ~8 K* _1 W w3 V; g6 s: S" U( r5 Q, g1 o4 G' r) O x# {2 l( F4 @9 }8 Z- x/ ^; ]' K* g6 A' g7 a# h5 U- D+ ^0 h9 s# F, ~- Q1 B1 a0 {3 m# M* T y3 O# p, r& q$ o# C8 C' t" Y+ o. E- ]: \; S/ x; l% W* {& y) k) O7 k; c; {3 o0 ]% H% f/ C1 ^$ o, y# P# d4 D$ N9 R) z# g9 I. Q) t" [ H8 x. K9 y3 K- u. [; S- z2 Z. e9 o+ ]$ n8 |. K9 n9 p* X. B2 K3 N6 b, v8 o* n \. { E( e& ?! B( J% D+ a8 z2 d! ~3 E4 D* l4 G7 ^( n6 ]* f/ C1 Q# x G: c6 x! S3 O. g! h- X7 F5 K0 }+ @! C' a$ y' }0 G# o" C$ Y' V* a0 I: y5 {6 b' D' n; M* l& j# w( N3 l9 l3 Y( m1 n7 w/ D! |# w5 T! f: c. E8 g7 T% F& {4 @' L/ n/ r ]( ~+ _" I, O6 n+ Z$ ]- K0 n5 F( Y- l; m9 x7 Q* I3 D0 P: E! V! Y+ k: k0 u) f( u6 e e: N6 h1 f5 s4 l9 S! e [& ?' x3 {5 h+ Y' Z% n/ [( D9 p7 v# P6 u/ Z5 L1 T" z+ i! X) Z a: G/ l7 I" C9 n4 B+ B0 {! [' l- t" d8 ]! R0 C+ B% o! Z! S' y/ l8 b, c; D8 q$ G' Q" k- n% Y* b* O4 |% Z2 D, p7 D7 J5 ]/ B, M, o: Y, [: `; ~% D+ E( u0 n! n" C( v, ] J) m. o$ o6 ]3 i2 H, A) Y( X0 I8 l* |8 r) A; s2 O! V1 m6 A' V7 @, K9 d p

钢号
  特性  用途
    与304钢相比,Cr、Ni含量少,冷加工时抗拉强度和硬度增高,无磁性,但冷加工后有磁性。 列车、航空器、传送带、车辆、螺栓、螺母、弹簧、筛网

301
  17Cr-7Ni-低碳
       是在301钢基础上,降低C含量,改善焊口的抗晶界腐蚀性;通过添加N元素来弥补含C量降低引起的强度不足,保证钢的强度。 铁道车辆构架及外部装饰材料

  301L
     17Cr-7Ni-0.1N-低碳
  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钢,具有良好的耐蚀性、耐热性,低温强度和机械特性;冲压、弯曲等热加工性好,无热处理硬化现象(无磁性,使用温度-196℃~800℃)。 家庭用品(1、2类餐具、橱柜、室内管线、热水器、锅炉、浴缸),汽车配件(风挡雨刷、消声器、模制品),医疗器具,建材,化学,食品工业,农业,船舶部件

     304
18Cr-8Ni
    作为低C的304钢,在一般状态下,其耐蚀性与304刚相似,但在焊接后或者消除应力后,其抗晶界腐蚀能力优秀;在未进行热处理的情况下,亦能保持良好的耐蚀性,使用温度-196℃~800℃。 应用于抗晶界腐蚀性要求高的化学、煤炭、石油产业的野外露天机器,建材耐热零件及热处理有困难的零件

  304L
  18Cr-8Ni-低碳
    因添加Cu其成型性,特别是拔丝性和抗时效裂纹性好,故可进行复杂形状的产品成形;其耐腐蚀性与304相同。 保温瓶、厨房洗涤槽、锅、壶、保温饭盒、门把手、纺织加工机器。

  304Cu
  13Cr-7.7Ni-2Cu
    在304钢的基础上,减少了S、Mn含量,添加N元素,防止塑性降低,提高强度,减少钢材厚度。 构件、路灯、贮水罐、水管

  304N1
  18Cr-8Ni-N
    与304相比,添加了N、Nb,为结构件用的高强度钢。 构件、路灯、贮水罐

  304N2
  18Cr-8Ni-N
    因添加Mo,故其耐蚀性、耐大气腐蚀性和高温强度特别好,可在苛酷的条件下使用;加工硬化性优(无磁性)。 海水里用设备、化学、染料、造纸、草酸、肥料等生产设备;照像、食品工业、沿海地区设施、绳索、CD杆、螺栓、螺母

  316
  18Cr-12Ni-2.5Mo
    作为316钢种的低C系列,除与316钢有相同的特性外,其抗晶界腐蚀性优。 316钢的用途中,对抗晶界腐蚀性有特别要求的产品。

  316L
  18Cr-12Ni-2.5Mo 低碳
    在304钢中添加Ti元素来防止晶界腐蚀;适合于在430℃-900℃温度下使用。 航空器、排气管、锅炉汽包

  321
  18Cr-9Ni-Ti
    因添加了Ti元素,故其高温耐蚀性及高温强度较好。 汽车排气管、热交换机、集装箱等在焊接后不热处理的产品。

409L
  11.3Cr-0.17Ti-低C、N

  在410钢的基础上,降低了含C量,其加工性,抗焊接变形,耐高温氧化性优秀。 机械构造用件,发动机排气管,锅炉燃烧室,燃烧器。

     410L
13Cr-低C
    作为铁素体钢的代表钢种,热膨胀率抵,成形性及耐氧化性优。 耐热器具、燃烧器、家电产品、2类餐具、厨房洗涤槽、外部装饰材料、螺栓、螺母、CD杆、筛网

  430
  16Cr
    在430钢中,添加了Cu、Nb等元素;其耐蚀性、成形性、焊接性及耐高温氧化性良好。 建筑外部装饰材料,汽车零件,冷热水供给设备。

  430J1L
  18-Cr0.5Cu-Nb-低C.N
    耐热性、耐磨蚀性良好,因含有Nb、Zr元素,故其加工性,焊接性优秀。 洗衣机、汽车排气管、电子产品、3层底的锅。

  436L
  18Cr-1Mo-Ti、Nb、Zr低C、N
    作为马氏体钢的代表钢,虽然强度高,但不适合于苛酷的腐蚀环境下使用;其加工性好,依热处理面硬化(有磁性)。 刀刃、机械零件、石油精练装置、螺栓、螺母、泵杆、1类餐具(刀叉)。

410
  13Cr-低碳

       淬火后硬度高,耐蚀性好(有磁性)。 餐具(刀)、涡轮机叶片。

  420J1
  13Cr-0.2C
    淬火后,比420J1钢硬度升高(有磁性)。 刀刃、管嘴、阀门、板尺、餐具(剪刀、刀)。

  420J2
  13Cr-0.3C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要找相关资料.

网友(2007-06-12):

谢谢楼主,我正要找相关资料. 还有楼主你的资料依据的标准是哪个啊

楼主:

热处理工程师手册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要找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