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系统相关资料

楼主(2006-12-20):
哪位大虾了解三菱系统啊(G代码,M代码)小弟有急用啊!~我干的是FANUC的!~可我要面试的那家公司的床子是三菱的```````

 @

或麻烦大虾们告诉我它们之间的区别所在~先谢拉!~~~~~

网友:

G代码? M代码?一样的.
只有机床的区别(车/铣/磨/冲等),系统才有区别.
*******************************
别管以后干什么,只要现在干的好,就不要怕.
*******************************

楼主:

不是吧据我所在网查的资料好像有区别的
简单例~``在FANUC中是分进给是G98而在三菱中分进给是G94啊
那版主可否提供一些关于三菱机床的资料啊!~``````

网友:

你不要晕,要不然我也要晕...... G94/G98是分车/铣的,而且,要分代码系.

嘘...别说复杂了......耽误了您的面试!
' E U

楼主:

你说的我懂!~~
可你可以去查查
系统与系统之间的G代码就是不一样~```唉无语~~```

网友:

这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楼上有附件(三菱的),不用查.

我想所有的数控系统的目的都是让人懂,都尽量一致,这样才好卖些.对不?
- a; n& y Z" G
G94肯定用的更多,尤其车床.这是对的.

但是你要知道,G代码+M代码不是数控厂家制定的.有比较严格的相关标准控制.
 l# z
这样您作为楼主的帖子题目及其内容,有明显的值得商榷的地方.

是否可以直接说明想表达的意思?

谢谢!

楼主:

斑竹说的是
如果能够统一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我是个在现场编程与操作的
那样的就不用在这么麻烦的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