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状况是强冲击力,螺栓的防松有何良策?

楼主(2006-12-20):
向有经验的工程师们求教:螺栓的防松有效方法,其中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我公司的设备工作状况是强冲击力.

网友:

如果是不用再拆的话就焊死不是更好吗

楼主:

用螺栓连接就是要经常拆卸的。还请大家多指点。谢谢!

网友:

多大的螺栓?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受冲击力即螺栓受交替拉应力作用,螺栓塑性变形拉长肯定要松的。

增大螺栓直径,增加螺栓数量,用调质料加工螺栓。增加联接法兰刚性。

( {# T9 y } K4 I+ E, T

 乱说二句:做个C字型夹头,用螺栓顶住工件,因螺栓受压,不易变形。不知是否适用。

网友:

用乐泰螺纹胶吧,很有效,可拆卸.

网友:

1.涂胶

2.双螺母

3.锁紧螺母

4.螺母钻孔用铁丝捆

网友:

有个介绍施必牢防松螺母的,我与之联系过,介绍说很牛,但没用过

http://www.spiralock.com.cn/

网友:

螺栓受冲击交变应力作用而塑性变形拉长间接造螺母松开与螺母受震动自锁性差而倒退松开是两个概念

网友:

我这有spiralock的资料

这中螺栓确实很好

用在载重车车架上

不知你说的工况有没有三十吨载货车的工况饿虐

不过很贵  十多RMB一个

楼主:

我所在的公司的设备是截割岩壁的设备,岩石硬度高达f10的硬度.
设备在工作时振动很强烈.所以螺栓经常容易松动.楼上说的"施必牢"
在我们公司称之为"达克锈"是增加螺栓强度的一种热处理方法.
薄螺母与普通螺母共同使用的方法不试用我们的设备上。我们的螺栓
都是直接拧在零、部件上的。涂“乐泰”系列的胶效果不好。
这个问题真是头疼呀。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师!!!

网友:

可以给你更正的是:

施必牢不是通过热处理改变螺栓强度,而是通过改变牙型达到目的。

网友:

在螺栓上打孔, 用銷釘定位防旋轉

网友A(2007-03-09):

可以试试艾支(音译)的放松垫!我在钢铁公司上班,做设备维护的。我管的设备冲击力非常大,接手的螺栓经常松,我们用了乐泰,也用了一些自防松螺母,效果都不是很好。后来试用了艾支(音译)的放松垫效果还可以!你可以试试!

网友(2007-11-04):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艾支(音译)的放松垫!我在钢铁公司上班,做设备维护的。我管的设备冲击力非常大,接手的螺栓经常松,我们用了乐泰,也用了一些自防松螺母,效果都不是很好。后来试用了艾支(音译)的放松垫效果还可以!你可以试试 ...

十四楼应该说的是碟簧,我们有用过,防松的效果不错。社区了也有专门说过碟簧的帖子的。

网友(2010-08-10):
目前,最先进和效果最好的防松方式是唐氏螺纹紧固件防松方式。

唐氏螺纹同时具有左旋和右旋螺纹的特点。它既可以和左旋螺纹配合,又可以和右旋螺纹配合。

联接时使用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工作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紧固螺母,非支承面上的螺母称为锁紧螺母。使用时先将紧固螺母预紧,再将锁紧螺母预紧。

在振动、冲击的情况下,紧固螺母会发生松动的趋势,但是,由于紧固螺母的松退方向是锁紧螺母的拧紧方向,锁紧螺母的拧紧恰恰阻止了紧固螺母的松退,导致紧固螺母无法松动。

唐氏螺纹紧固件利用螺纹自身矛盾,以松动制约松动,起到“以毒攻毒”的效果。它的发明标志着紧固件领域中的振松问题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该方法已经被编入《机械设计手册》化工版,陈大先主编。

网友:
目前螺纹紧固件的防松已经走上了一条绝路。
      传统的三种方法,即摩擦防松、机械防松、铆冲防松都是依靠第三者力进行防松。其防松效果取决于第三者力的大小。即如果难上则难松,如果上起来容易,松退起来就会很快。如何增加第三者力,又不致破坏螺栓成了难以两全的问题。
      对于大螺栓,几乎所有的办法都是无可奈何的。因为螺栓的强度与直径成二次方关系,随着螺栓直径的增大,其强度增加得太快,以致于很多方法所增加的第三者力变得微乎其微。
      唐氏螺纹紧固件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在螺栓防松问题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唐氏螺纹依靠两种不同旋向的螺母相互制约,将紧固螺母的松退力变成锁紧螺母的拧紧力,致使螺母无法松脱。
      唐氏螺纹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螺纹的局限,普通螺纹是单旋向、连续且等截面的,而唐氏螺纹是双旋向、非连续且变截面的。
      唐氏螺纹的防松方式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传统螺纹防松的局限,传统的普通螺纹防松方式是依靠第三者力,即增加螺纹副之间的摩擦力,直至焊死,而唐氏螺纹的防松方式是纯结构防松,即依靠自身结构,而不依靠第三者力。
      因此,唐氏螺纹及其防松方式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网友(点评):
螺纹的连接强度如何

网友(2010-09-28):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的唐氏螺纹部分

网友(2010-12-13):
我估计 mtangzc  是唐氏螺纹的发明者,到处都有你发的东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