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有没有自动走刀停止装置?

楼主(2006-12-20):
普通车床有没有自动走刀停止装置,无论X轴Y轴,可否帮忙设计一个,万分感谢.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既然是普通车床那要它有什么用呢?车到了就关走刀不就行了没吗?楼主你是用普通车床来车什么东西的呢。就是有停止装置也不好用啊。

网友:

普通6140车床不是有这个功能的么

网友:

我们那里有,CW6163B系列上有这个装置,向要的话联系我!
自动走刀行程是0~130mm

网友:
Re: 普通車床有沒有自動走刀停止裝置?

普通車床有自動走刀就應該有自動走刀停止裝置.
Z軸方向有此功能還沒看過X軸向有.
那是一個簡單的頂開機構.
通常是長工件外徑粗車,有時後一次走刀超過30分鐘,人員不在機台旁,
避免刀具車銷到夾頭時使用.

网友:

自己做个点开关不行呢 ???

网友:

没有自动走刀停止装置的加一行程开关改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普通车床上,只要有自动走刀机构,相配套的就有停止装置,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撞车。

网友(2007-02-19):

既然是普通,就不用想这么复杂啊
可以改,

网友(2007-04-04):

普通车床上,有停止装置.是一块档铁上在导规上,当大拖板撞上挡铁,自动走刀蜗杆连接器打滑,大拖板停止前进.50,60年代的机床有的就配有此件.

网友:

是啊,用行程开关,断电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