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水玻璃砂造型时出现CO2吹不硬的现象---[请教]

楼主(2006-12-20):
北方的冬天很冷,在用水玻璃砂造型时常常出现CO2吹不硬的现象,致使砂型发软影响生产,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烦请高手指点。

网友:

恩~~天气冷反应速度减慢~~~
树脂砂造型也有类似问题~~
一般来说树脂砂是增加酸的加入量~~
但是水玻璃。。。。。。。我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