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淬火问题---求助

楼主(2006-12-20):
近几天天公司新品急需零件,材质为35CrMo  ,用气焊烧热后,投入油中淬火,可惜操作人员经验不足,70多件零件(数控加工)淬火超硬,HRC55--65之间,使用中发生脆断,图纸要求HRC43-45,请问这批货如何退火?以后如果自己生产,用什么办法简便的保证硬度,大家帮忙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火焰淬火一般用在局部表面淬火,如扳手受力面,凸轮曲面等。操作工看零件被加热后颜色判断加热温度,是门技术活。后回火至所需硬度。
目前在操作工技术还没达到这一水平,又没回火炉,建议到热处理厂加工

楼主:

如果用气焊加热后,在空气中冷却下来,能否将硬度将下来,对这种材质第一次使用(不是我负责的新品,朋友的,询问我),性能不是很了解,如果加热后空冷,其硬度大约是多少

网友:

根据零件的不同会有差异,我们的工件较大,用正火,硬度在HRC45-55,符合我们的使用要求。但我们是电炉加热,有工艺控制。

网友:

35CrMo属于中淬透性调质钢  850-870C淬火  油淬  600-660C回火 空冷 250-280HBS
楼主目前的零件是淬火零件,与材料不匹配。
数控加工零件尺寸精度高,一般热处理后变形大,建议真空热处理。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解释,大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