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麻花钻头弯了要怎么办?

楼主(2006-12-20):
要是麻花钻头弯了有办法把它搞直吗?请教。

网友:

去买一支,赔。
回火,校直,回火,淬火,专用磨床磨切削刃。

网友:

这是一个值不值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除非是定制的特殊刀具,否则都是直接报废了....

网友:

同意3楼!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

3楼说的对。办法总归有,关键看成本。

网友:

钻头弯了肯定不行啊,报废吧,去卖钻头那换一把。钻头是宁折不弯的东西a .

网友:

磨一下,当样冲用.

网友:

我过去曾经校正过两个直径30多毫米的钻头,弯曲原因是钻孔时工件松动,将钻头甩弯。校正方法是在车床上,用卡盘加紧钻头的套管,插入一只好的钻头找正,然后再换上弯钻头,人站到车床的后面,以车床的刀架为支点,用撬杠压动弯钻头,一点一点地压,边调边压,大约半个小时就可校正好。

网友:

我说一点,钻头刃部是高速钢的,应该弯不了,要弯就是柄部了.9楼黄兄的办法不错(搞大钻头),找一台旧车床来校正,如果是我,半个小时肯定不能搞定,黄兄经验很丰富哦!

网友:

我觉得9楼和10说的都挺好,钻头一般都是工具钢,又经过热处理,应该弯不了,如果弯了,也是尾柄部.

网友:

大钻头的柄部是不淬火的,因为它是用中碳钢与钻头的切削部分采用摩擦焊的方法焊接而成的,钻头弯的部分是柄部。

网友:

在车床上夹持麻花钻刃部,车削弯曲的柄部(光出为止)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
就算校正也没什么用
而且我觉的校正后做出来的东西也有点怕
跟我用的铣刀一样都不敢用了

网友:

我同意 14 楼,只要能想办法,很多再难的问题都能解决,可是解决后能不能用是个问题。经过处理后的韧性,钢性够不够,用有没有危险,这是最重要的,不要因小失大,安全第一!!!!!

网友:

应该要报废了,买个新的,旧的再恢复也恢复不了到原来的状况了,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把弯的部分车掉,从新镶一个锥柄,象接钻头一样。

网友(2007-01-22):

我同意14楼的,安全第一

网友:

我看还不如直接去换个新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哟

网友(2007-03-11):

一般情况下解决后是可以用的,但是可能同心度不会很直,加工精度高点就有麻烦了,

网友(2009-07-15):
1.马上买支新的顶上.
2.把弯的磨尖了,当样冲用.
3.当场表扬操作工,没有工伤!

网友:
弯了就不能用来钻的,把它用在其他地方

网友:
同意3楼的看法!

网友:
我们的方法是:普通钻花直接报废,加长钻花冲弯曲位置裁断后使用。

网友:
扔了,再买一只。

网友:
24#说得有道理.

网友:
高人  佩服
9# yumin

网友:
我也说说,钻头刃部是高速钢的,应该弯不了,要弯就是柄部了. 若是弯曲大, 直接报废, 若是不弯曲不大,我有个办法,先用一个好钻头,找一块能钻较深孔的料,先钻个孔, 要有一定深度(钻头直径的1.5倍以上). 然后, 再装上这个钻头开动主轴插入那个未钻完的孔(也要有一定深度), 用较大的进刀进行切屑,转速不宜过高,这样会将钻头自动校正.

网友:
不过上面说的钻头直径要一样大哟.

网友(2009-09-14):
更换新的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报废,钻头能弯那就是山寨厂出来的,钻木头可以,真的能用吗?

网友:
特种钻头处理起来工时费用也不低,纯粹是值不值的问题.

网友:
说的轻巧,如在特定的环境下成本在高也得修.同意9楼意见.现场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只有放在硬质的木板中间挫

网友:
应该报废   加工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
1.马上买支新的顶上.
2.把弯的磨尖了,当样冲用.
3.当场表扬操作工,没有工伤!
引用 网友A:
专业,一看就是车间主任级的^_^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