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螺距螺纹加工---[小妹求助]

楼主(2006-12-21):
今天给朋友加工相机上用的件,有四件铝合金的M35.5X0.5的螺纹,车的时候,大径车成35。35,螺纹底径车成34。85,螺纹总长3mm。

我用的数控车,车一件用一端带镜头的配件试一件,前三件都没问题,最后一件朋友试的时候,很顺利就拧进去了,结果怎么也拧不出来了,真是进退不能。

有没有哪位朋友帮忙出出主意,怎么能把螺母拧下来并不伤到镜头,小妹在这先向您道谢了!

网友:

是不是被毛刺卡住了,其实这种螺纹用专用仪表车加工又快又好,我以前做过的

楼主:

哎,没办法,自己人,只有四件,四件尺寸还都不太一样,去外面肯定没人给干!
可能螺纹底径还是应该再小几道
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你加工完以后是不是用布檫过啊?螺纹加工完以后是不能用布檫上去的

网友:

应该是有毛刺,加一点油试试,再拧。

网友(2008-11-17):
加一点油, 使劲拧拧 试试  吧, 建议你车完以后,空刀多跑几圈,  清理好毛刺

网友:
我这边常做这样的小东西,安装我的经验如果车这样的螺纹,大径应该在35.43——35.45mm,小径应该在35.02——35.05之间。

你可以试试看,如果要去做氧化的话,这些铝合金更要特别小心。

网友:
搞了半天原来是2年前的帖子了。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