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螺母制作

楼主(2006-12-21):
制作过程:一个草图,两个特征。中间的螺纹不会做,有会做的请指点一下!

 @. S

谢谢!!

压缩包中的是我的视频制作过程。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车不行吗?

网友:

插入-曲线-螺旋线
在螺旋线上插入基准面,以螺旋线一端点及螺旋线为参考
在基准面上画截面
扫描生成。

网友(2007-11-24):
我画螺纹的时候都不把真实的螺纹画出来的,直接用外观处理,里面有个纹理是螺纹,直接点上去,就看起来像模像样的了。

楼主:
我晕,你把我老底都顶上来了

网友:
螺母之类的 一般用装饰螺纹线就好了
转成CAD的话 也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你把我老底都顶上来了

呵呵。当时看你的帖子的时候看见你自己把那个老底拿出来让人看的嘛。我看了之后就没天高地厚的胡乱评价了一下。 :lol :lol :lol :lol 别怪。别怪

网友(2009-04-24):
我做了一个,不要见笑

网友(2012-06-05):
插入-曲线-螺旋线
在螺旋线上插入基准面,以螺旋线一端点及螺旋线为参考
在基准面上画截面
扫描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