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处理后对导电率的影响---[请教]

楼主(2006-12-21):
求教各位大虾:锌合金和铁镀镍以及钢铁发黑后的零件在导电率上有什么影响吗?

 r- M

谢谢了,真的非常着急

楼主:

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具体结果完全可以通过实验得知吗,我想实验方法应该很简单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发求助贴.

网友:

导电性镀层---在电子工业中需要大量使用能提高表面导电性能的镀层。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镀铜或镀银。既要求导电性能好。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耐磨性时,则应镀以Ag-Sb、Ag-Ni、Au-Sb、Au-Co合金等。银与La2O3-等微粒形成的复合镀层具有较强的抗电蚀能力,可用它来取代整体纯银制备电触头,用于开关、继电器等装置。另外在高频波导管的生产中,大都采用镜面光泽的镀银层。

网友:

如果处理的表面不在回路内,即电流可不必通过该表层就能进入工件内,则影响不大

网友:

看你的具体的零件的要求了,
比如说, 你的零件上要有良好的接地,
所以导电率要很高, 这时候就要采取特殊的处理和涂层了,
例如, AL的氧化就有导电氧化和非导电氧化之分
你可以参考不同的标准对导电率的要求

网友(2007-06-20):

镀镍如何不做封闭,那么其导电性也是良好的,但是钢铁发黑因其膜为转化膜层,其导电性能要比镀镍要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