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型2型和普通螺母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6-12-21):
哪位知道1型2型和普通螺母的区别,谢谢!

网友:

尺寸大小不一样,扳手空间也就不一样了.使用上差别不大。

网友:

1型螺母和2型螺母区别在于2型螺母厚度较1型的厚,多用于经常需要拆卸的场合;
1型螺母应用最广。

网友(2010-06-30):
1型螺母m/D=0.84~0.93
2型螺母m/D=0.94~1.03
(公称高度≥0.8D区分1,2型)
2型螺母为韧性螺母,除12级2型螺母需热处理外,8和9级2型螺母不热处理.
2型螺母只有8,9,12级
12级螺母只有2型
薄螺母(0.5D≤公称高度<0.8D)不分1,2型.而是分为04,05两个性能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