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球外层镀镍或铬,盐雾防腐要长久---[紧急求助]

楼主(2006-12-21):
我们想采购一批碳钢球,作为汽车零配件用.要求钢球 直径11mm,外层镀镍或镀铬,镀层厚度8微米,镀层不脱层,要求盐雾防腐时间尽量长些,钢球的硬度为55-63RC.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专家和朋友,请给予指教.谢谢!

1.镀镍和镀铬,哪种镀层相对盐雾防腐时间较长? 镀过的碳钢球能达到盐雾防腐时间56小时(两天半)吗?

2.听说,在原球上直接镀镍或镀铬,不容易镀,必须先镀铜底.然后再镀镍或镀铬.是不是供应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才这样先镀铜再镀镍或铬.

3.本来我们要求镀层10微米,供应工厂说镀层达到10微米就要脱层,没办法镀,是不是?

4.碳钢球的盐雾实验基本要求是什么? 如温度,盐份的浓度和其他条件.

5.要求钢球硬度55-63 RC, 用什么钢材比较好. 如45#中碳钢, Q235钢,1065钢,15#钢,Q215, A3钢,选哪种钢材比较好.

6.有工厂说要达到100级的碳钢球必须用滚镀法才能做到,其他一般电镀方法只能做到200级的钢球。而另一个工厂说他们没有滚镀设备,也可以镀到100级的球,不知道哪家说的准些?

7.有工厂说,为了达到延长盐雾防腐时间,可以采用三镀,即第一道镀铜底,第二道镀铬,第三道再镀镍。而有的说镀过镍再镀铬,或镀过铬再镀镍都根本镀不上去,也没意义。是吗?

问了这么多问题,非常感谢哪位专家和朋友能给予明确的解答。拜托了。

网友:

楼主,同一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子。大家会帮助你的。谢谢合作!

楼主:

可能我帖发错地方了,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我只回答一个问题:硬度要达到HRC58~63用您列出的钢材都达不到.常见能达到这个硬度材料可以采用Gr12\Gr12MoV\轴承钢等,您需要制作这样的钢球,直接联系轴承厂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非常感谢4楼amini的回复.
本主题提出的7个疑问,就是基于3个工厂的不明确答复而提出的.目前国内这个行业工厂的技术含量不高.
看样子,我国的技术水平确实优待提高.

网友:
Re: 碳钢球外层镀镍或铬,

国内做钢球的厂家蛮多的,技术都是比较专业的,和国外水平相当,怎么讲过内技术含量不高,可能是您未找到合适的合作厂商吧

楼主:
Re: 碳钢球外层镀镍或铬,

国内做钢球的工厂确实是满多的,但是,感觉工厂的技术与国外仍有差距;
由于环保问题,很多工厂都建在中小城市;
曾联系了几个工厂,各个工厂的回答相异,他们也不能明确答复;
看样子,这个行业的技术仍需有志之士去提升;
到目前为止,我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似乎还没人能够解答.

网友(2009-08-07):
盐雾要求可以回答你:温度35度,盐浓度5%,还有就是要有盐雾试验箱,空压机,去离子水,

表面处理可以使用PTFE以达到你的盐雾要求,一般可以达到1000小时,嘻嘻
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
告诉你几家国内做钢珠好的厂家

江苏通用钢球滚子有限公司

及江苏椿中岛

都不错

可以直接采购到  相关技术要求告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