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

楼主(2006-12-21):
 [求助]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好难看!

40Cr  要求43-48HRC   工艺淬火+370回火
就是内孔尺寸做好后!进行热处理,表面变黑.
然后我们因为内孔壁上钻了个孔,有毛刺,但是此时没有多少余量了,就再车了一刀,内孔因为变型了,所以有些车到,有些没有车到,就有黑有银白了!很难看,怎么解决?

网友:
Re: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再发黑一次

网友:
Re: Re: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黑的不好的话,找一个气动的磨头,(纱布类的)磨一下,只几丝,就可以吧。

楼主: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关键我们就剩1-2丝的公差!不能磨!一磨就超查了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内孔有黑疤,内孔磨大0.10,涂铬后磨至尺寸.外圆有黑疤,方法同样.

楼主: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谢谢各位的帮助,由于尺寸还在公差范围内,虽然难看但是不影响使用,现在已经和客户协商.应该可以出厂了.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两种办法,一就如楼上的所说,最后做发黑处理;二控制热处理让它不要变黑,这需要改变热处理工艺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同意5楼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哈哈!知音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我们镀镍~~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可以喷砂处理,电镀加层,喷溅一层金属,车去一层再镶套。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抛光处理,化学清洗

网友:
Re: 热处理后没留余量,黑的车不掉---[求助]

化学清洗抛光处理感觉还是你们工艺安排不合理

网友(2007-02-24):

5楼的成本高了点吧?

网友:

楼主喷砂吧,磨料好好斟酌一下

网友:

我们是镀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