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弯头识图

楼主(2006-12-21):
各位高手,本人是个新手,刚接到一张英文图纸,请见附图。

1 H* p K* Y2 C q4 k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图中所有尺寸均为英制,如要将全部尺寸换为公制,是否每个英制尺寸都要乘以25.4

可不可以在画图时用英制画出,然后转化为公制呢?如果行,该怎样操作?

fficeffice" />

2、  如图中,1.25PATT是何意?上部法兰右侧偏上方的PCB69.25是否为法兰上孔的中心圆的直径?

3、  如将此件用焊接的方式制作,则焊接成型后是否要做射线探伤或超声波探伤?

谢谢各位大侠支招,本人在线等。

网友:

回答我知道的,呵呵,献丑了
1、公英制换算进率是25.4;如果要是采用autoCAD2007类的软件直接采用英制单位和国标都可以画出来的,没有什么影响,转换下就可以了;
2、PATT       =Partial Automatic Translation Technique,半自动翻译技术;
                    = Programmable Automatic Transistor Tester, 可编程自动晶体管测试器
两种翻译,可能不准确;
   PCB =Printed -circuit Board 印刷电路板;
            =Printer Control Box 打印机控制箱;
            =Propulsion Control Box 发动机操纵台
3、如果需要承受力的情况下,建议要做探伤;

不好意思,答的有不合理的地方,请大家多多谅解!请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