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请教]

楼主(2006-12-21):
各位前辈

& M x3 ~( [% r# {1 W9 F

有谁了解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啊,查了很多资料,就是没找到这材料,是不是中国没有这种材料。

网友:
Re: 有谁了解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请教]

楼主说的是一种德国标准的易切削钢,与我国无对应的牌号,可用Y15代替。

楼主:
Re: 有谁了解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请教]

谢谢 2楼的老师

楼主:
Re: 有谁了解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请教]

可38SMn28 是耐高温易锻造钢,而Y15是低碳易切削钢 能代替吗? 老师 请指教

网友:

不知楼上所说的可是德国标准,如不是,则另当别论。我再查查再说。

网友:
Re: 有谁了解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请教]

38SMn28是ISO标准材料,归划为易切削钢,对于GB,应取Y35以上。

楼主:
Re: 有谁了解38SMn28,对应的中国的牌号是什么--[请教]

他给的标准是EN10087,不知道这个标准对楼上的老师有帮助吗?能确定他和中国什么牌号相似呢?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欧盟的标准我没有,但从你给出的牌号,的确是易切削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