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里如何转1:1的CAD图---[求助]

楼主(2006-12-22):
各位大哥大姐:

2 X4 y I8 e2 C- i

帮帮忙啊,proe里如何转1:1的CAD图 啊!

在线等候,知道的告诉我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我贴啊!!!!!!!!

网友:

另存为DWG格式就可以啦。

网友:

不用设置比例尺啊
直接换出就行

网友:

在proe里的cad(2D)图你得改下比例
再转到CAD里换算就行了

网友:

文件-保存副本,选DWG的就可以了。出来的图应该呵proe下作的2D一样的

网友:

买本书看看嘛!书上都有的

网友(2007-02-06):

转图的时候把比例设为1:1,要是你的pro/e工程图还是英制的在选项工具里的选项栏输入drawing_units,把inch改为m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