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速螺旋展开的计算,有图---[请教]

楼主(2006-12-22):
请大家指点。 我怎么觉得算出来不对了。。。。 是不是我记错了啊。

网友:

好漂亮啊

网友(2007-03-28):

太好了,多谢楼主.

网友:

导程h;外径D;内径  螺旋叶片宽;b=(D-d)/2  1个导程的外螺旋线展开长度;L=开平方。---同1楼 1个导程的内螺旋线展开长度;l=开平方。---同1楼 展开圆的内半径;r=bl/(L-l)。此公式没考虑到板厚,实际内径r一般要加大,却r+(2-3)mm  展开圆的外半径;R=r+b,此r是理论值,不要再加(2-3)mm  展开图挖去中心角;α=(2πR-L)*180/π  K 5 y3 {  实际加工过程中,,导程长度是比较难控制(偏短)和统一尺寸的;外径偏大  因数学符号不会用,只能用文字描述  π=3.1415(圆周率)  l=小L

网友(2007-05-02):

不知楼主是否看到5楼的回帖
"搅龙"我刚做过,叶片展开就是按5楼的公式计算的
图纸叶片要求是20片(即20个导程),现实际成形只用19片,说明每个叶片的导程长了(中心角小了),或芯轴外径偏小(此轴外径没车过,即¢70毛坯轴),实际原因是测了下芯轴外径是偏小了。
此设备是排料渣的,能把渣输送排出就行,所以用了19片设计者也认可了。
叶片板厚是4mm,还是比较容易拉形的,所以内孔没车大2-3mm。

网友:

印象不深了,原来做设计倒弄过的.长见识了

网友A:

可以直接作图,简单方便,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网友:

对用作图法又快又准,在CAD中一画就出来了很快的,不用计算,太复杂了,

网友(2008-09-15):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作图,简单方便,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我怎么也找不到第一卷在哪里介绍呀?
是不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那套呀?

网友:
很好,有软件是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