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数控车编程,倒任意角度---[请教]

楼主(2006-12-22):
请教一下法那克数控车中进行倒任意角度时候.怎么编程.例如60度.80度

 x, }& b

例如1乘45度的倒角我用C1就可以了.实际当中加工.可是30度.60度就用三角函数算X单边的值了.

网友:

是呀,除了计算暂时没什么好法子(直接图纸尺寸输入除外);
$ H! U w
楼主可以给FANUC提提意见,这就是毛病.

网友:
Re: 法那克數控車編程,倒任意角度---[請教]

沒有"直接圖紙尺寸輸入"自己參數開一下
907#3   0改1
這東西好阿 A加上笛卡爾座標
不用去算三角函數

网友:

我用的是0I系统,可以直接输入角度,比如一个半角是30度 ,可以输入[Z,IP   A150,]就可以了,这是一种简化编程。

楼主:

[Z,IP A150,]您说的我太明白希望您给个实际的例子:例如外圆100的棒料,我倒3乘20度的角,怎么写程序呢?谢谢请您赐教一下哈

网友(2007-03-07):

对 简便编程 楼上的大狭能能说的在明白一点吗
我在说明书中看到过 不过不是太懂 回去在好好看看

网友:

系统不一样有差异的,实在不可以,就用自己计算的数据进行编程

网友:

现在的计算器都有各种角度的计算,很方便.算一下,很快的.

网友(2009-01-15):
数控编程怎样计算角度

在数控编程中怎样计算角度20度30度怎样计算,用三角函数怎样算呀,算的是那个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教我怎样算吗角度吗?

网友(2012-02-24):
法兰克系统的A角度计算方法是要看起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