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新颁布的焊接标准

楼主(2006-12-22):
国标类的焊接标准

网友:

只有名称,没有内容。

楼主:

是的,只是最新标准名称,具体的还需要查找。

网友(2007-06-25):

2005年新颁布的焊接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代替的标准
GB/T 5185-2005       焊接及相关工艺方法代号                 GB/T 5185-1985
GB/T 6417.1-2005     金属熔化焊接头缺欠分类及说明           GB/T 6417-1986
GB/T 6417.2-2005     金属压力焊接头缺欠分类及说明
GB/T 19866-2005       焊接工艺规程及评定的一般原则
GB/T 19867.1-2005     电弧焊焊接工艺规程
GB/T 19868.1-2005     基于试验焊接材料的工艺评定
GB/T 19868.2-2005     基于焊接经验的工艺评定
GB/T 19868.3-2005     基于标准焊接规程的工艺评定
GB/T 19868.4-2005     基于预生产焊接试验的工艺评定
GB/T 19869.1-2005     钢、镍及镍合金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
GB/T 2900.22-2005     电工名词术语 电焊机                   GB/T2900.22-1985
GB/T 3323-2005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相               GB/T3323-1987
GB/T 19804-2005       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GB/T 19805-2005       焊接操作工 技能评定
GB/T 5617-2005       钢的感应淬火或火焰淬火后有效硬化层深度的测定 GB/T5617-1985
GB/T 9450-2005       钢件渗碳淬火硬化层深度的测定和校核       GB/T9450-1988
GB/T 9451-2005       钢件薄表面总硬化层深度或有效硬化层深度的测定 GB/T9451-1988
GB/T 11354-2005       钢铁零件 渗氮层深度测定和金相组织检验     GB/T11354-1989
GB/T 19879-2005       建筑结构用钢板
GB/T 12604.2-2005     无损检测 术语 射线照相检测               GB/T12604.2-1990
GB/T 15822.1-2005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第1部分:总则           GB/T15822-1995
GB/T 15822.2-2005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第2部分:检测介质
GB/T 15822.3-2005     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第3部分:设备
GB/T 19937-2005       无损检测 渗透探伤装置 通用技术要求
GB/T 19938-2005       无损检测 焊缝射线照相和底片观察条件 像质计推荐型式的使用
GB/T 19943-2005       无损检测 金属材料X和伽玛射线 照相检测 基本规则
GB/T 12604.2-2005     无损检测 术语 射线照相检测             GB/T 12604.2-1990
GB/T 19937-2005       无损检测 渗透探伤装置 通用技术要求
GB/T 19938-2005       无损检测 焊缝射线照相和底片观察条件 像质计推荐型式的使用
GB/T 19943-2005       无损检测 金属材料X和伽玛射线照相检测 基本规则

网友(2008-06-24):
找些射线照相的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