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这个刀?

楼主(2006-12-23):
数控车用刀架装夹钻头 要钻这工件的中心孔

. u/ P @

怎么找这个点啊 X的坐标怎么对?

网友:

每台機床都有不同中心點
你是問撞車後如何校正中心點
還是正常中心點?
看一下使用手冊吧 廠牌 型號不同 中心都不同阿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表打一下,找到工件的中心点,然后设定坐标,在对刀,建议楼主看看数控说明书。

网友:

用一根和中心钻外径一样大的钻头夹在车床卡盘上,在刀架上夹一方钢大小自己定(在夹上刀架前先在适当位置加工好最少一个M8的丝孔用来夹紧中心钻),移动刀在方钢上钻孔,钻好后沿Z向退刀X向不动,把这点的坐标输入就行。然后把中心钻装好。以后在对刀时可以先在卡盘上夹一棒料用尾座上钻夹头打好中心孔后在移动刀架去对刀。

楼主:

4楼说的还可以
不过 有点麻烦
3楼的我有点听不懂 在说我也没说明书啊 用表怎么打? 我说的是车床

网友:

方法很简单
告诉你一个
1.就是和工件(精车一部分)外面靠,钻心要标准(用5轴磨床磨)
这样不就出来了啊
其他方法与机床配置设备有关系。
原理相当

网友(2007-01-22):

四楼说的是麻烦,但是这样精度比较高,数控不就是要精度的吗?
6楼的我有点听不懂,要怎么靠?

网友(2009-07-15):
哈哈哈!用脑袋去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