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钻床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6-12-23):
本人现在正在接手一个钻床设计项目,由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设计,所以请教大家一下。

这个钻床主要是用来打铝合金汽车轮毂的中心孔,打中心孔的钻床现在用的最多的应该是大河的立钻。大河钻床最主要的问题是要严格控制主轴的进给量,否则主轴传动齿轮部分和麻花钻头极易损坏,严格控制进给的后果是效率比较低。

4 C0 H ~; D6 y2 U; `

现在我想采用的方案是用两个液压油缸来控制主轴的升降,空行程液压快速进退,工进时用节流阀来控制进给量,主轴转速为1500(电机通过弹性联轴器直接驱动),工进行程100左右,要求15秒以内打完,钻孔直径在60~80左右,采用专用的硬质合金刀头钻孔。

2 U9 X; W( x U* @

现在有几个问题:1、这种机床上的液压系统一般系统压力要求是多少呢?或者说打这个孔要求油缸的进给力是多少呢?2、两个油缸带动主轴的滑台沿三根导柱升降,是否必须用分流阀来控制油缸的同步性呢?3、工进的速度要求可调并且要限制最高速度,用调速阀是否可以满足要求?4、有现成的自动夹具(装夹产品用),比如气动的可以买吗?

以上是我现在想到的问题,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也请有各种机床设计经验大侠指教一下其他需要的注意事项!

楼主:

两天了还没有人回复啊!顶上去,至少请斑竹回复一下!

网友:

你问的问题太大,要回答需要现场考察,实验数据采集,了解通用设备存在什么问题等等,建议你可以把问题拆分,分成一些小的独立的问题,这样可能会得到一些答复,网上不可能解决这么大设计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压力5~10MP就可以,最好用一个油缸,工进用节流阀就可以,夹车轮的卡盘以前我们厂就有,体积比较大,估计没有卖的。建议把这个帖子放到液压气动专栏,哪里有高手,还都闲着没事。

楼主:

我们这里人才济济,我原来以为可能有人搞过类似设计,所以就这样漫无边际的问了。黄包车大侠说的有道理!那我就想到分块请教好了。

 1、我算了一下,要达到最高限速就要求是15L/MIN,但是现在我查了很多样本,没有这个规格的调速阀(最小的有8的,再往上就是30了),请教可以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是否需要移到机床栏目呢?还是就放在这里合适。

楼主:

不要紧,随便那里都可以的!

网友:

大菜鸟掺和:30L/MIN的不可以限速15L/MIN的吗?一般机床进给压力应该很容易找到资料吧?同步.....不说了,继续做我的大菜

网友:

看看这个样本。

网友:

这是华德的,要是想更稳定的话,就用力士乐的。

网友:

1、这种机床上的液压系统一般系统压力要求是多少呢?或者说打这个孔要求油缸的进给力是多少呢?2、两个油缸带动主轴的滑台沿三根导柱升降,是否必须用分流阀来控制油缸的同步性呢?3、工进的速度要求可调并且要限制最高速度,用调速阀是否可以满足要求?4、有现成的自动夹具(装夹产品用),比如气动的可以买吗?
参考:
1、组合机床的液压系统的系统压力一般控制在6.3MPa以内,根据切削负载和主轴箱重量等参数选择油缸(建议用一只油缸);
2、用电磁调速阀可以满足快进、工进变速要求;
3、既然已采用液压系统,建议用液压夹紧(液压比气动产生的力大且可靠),夹紧回路用单向阀。

网友:

电磁调速阀?没见过能否介绍一下。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比例换向阀,既能换向,又能调速,就是价格又点高,6通径的最大流量42L/M,价格14000左右,集成放大器。

网友:

液压加紧力量有点大,可能会损坏轮毂的。

网友:

电磁调速阀就是电磁换向阀和调速阀并联集成的新阀。

网友:

用广研所系列阀即可,没什么问题的. 3.5MP左右合适.

网友: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我说说我的设计
1\关于油缸问题,我建议使用两个油缸,一个是主轴的升降,另一个是工件的夹紧,
2\系统压力:  保持在2-4Mpa之间,
3\主轴部分:利用调速阀调节工进时的速度,其余利用电气的配合
4\夹紧部分:我建议使用液压控制的短行程夹紧油缸,只是需要做一个弹性夹紧模具
5\系统设计:越简单越好,这样可以节省支出
我以前做过跟你要设计的相仿的设备,是打汽车传动轴上的中心孔的设备,原理跟你要设计的设备差不多,所以:::::呵呵,但是我所用的主轴部分是上海的一家生产企业生产的,我只是做了夹紧部分\立柱\液压\电气部分,只是有点经验而已,在这里让你见笑了
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虾们指教啊!!!!!!

网友(2010-07-27):

回复 网友A:

    您做的很不错了 想想以前也做过类似的项目,您是从事非标机床研发的吗?

网友(2010-09-17):

路过学习了,都是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