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传动,应选什么型号减速机?---[如图,请教]

楼主(2006-12-23):
请问哪位老师看完图告诉我,我应选什么型号减速机,电机多大功率,条件如下:

 1、丝杆螺距12,外径100。

 2、减速机要求每分钟转130转左右。

 3、台面自重为20吨。

               请告我计算方法,谢谢!

升降乐池.dwg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100912/ShowPost.aspx#100912

是不是重复发帖?如果重复,请说明,要删除一个。

网友(2009-06-19):
一般的减速机恐怕不行,建议用伺服电机

网友:
建议用滚珠丝杆。有需要的话联系我。13995594966童

网友(2013-10-13):
电机+行星减速机+梯形丝杆
应该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