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表面有黑点,如何清洗?---[请教]

楼主(2006-12-23):
请教:有人知道铜的表面清洗方法吗?铜表面有黑点的.

网友(2007-02-05):

铜合金热处理缺陷
黑斑点(表面出现黑色的碳化物斑点)--退火前表面清理不净,有残留润滑剂、油脂或其他脏物。热处理前应彻底清洗和干燥。
黄铜脱锌(表面出现白灰(ZnO),酸洗后呈麻面---温度过高,产生锌的挥发,不适当的使用高真空炉处理高锌黄铜。降低退火温度,采用保护性气氛,真空处理时用低真空度。

网友:

给大家看一个我处理的表面,纯物理方式的.

网友:

老新手的师傅能介绍下具体方法吗?处理后表面是什么颜色??
纯化??

网友:

其实工艺原理很简单,是喷砂的原理.但是磨料很讲究,硬度要低但表面还要粗糙.这样才能形成足够的剪切力.处理过后基本上是金属原色.我层用这个处理航空材料和模具,汽车活塞,汽缸.效率很高,效果也很好,就是造价高.

网友(2007-06-20):

化学方法清洗更简便,无论你是经过多少度的热处理,也不论表面氧化如何严重,只要含铜量为55%以上的铜合金件或纯铜件都可以得到光亮的外表,环保,清洗剂中不含任何强酸,光亮度是酸洗无可比拟的。欢迎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学方法清洗更简便,无论你是经过多少度的热处理,也不论表面氧化如何严重,只要含铜量为55%以上的铜合金件或纯铜件都可以得到光亮的外表,环保,清洗剂中不含任何强酸,光亮度是酸洗无可比拟的。欢迎咨询!

你的联系方法?我的邮箱  franz.ren@asetc.com.cn

我们有一个铸铜件用振光处理成了这个鬼样子,麻烦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给大家看一个我处理的表面,纯物理方式的.

我们那个产品用抛丸处理后的样子,只是机加工面和铸造面就分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V
 欧洋化学 wrote:
 n
化学方法清洗更简便,无论你是经过多少度的热处理,也不论表面氧化如何严重,只要含铜量为55%以上的铜合金件或纯铜件都可以得到光亮的外表,环保,清洗剂中不含任何强酸,光亮度是酸洗无可比拟的。欢迎咨询!

/ l K, u' p }$ n' h

你的联系方法?我的邮箱  franz.ren@asetc.com.cn

我们有一个铸铜件用振光处理成了这个鬼样子,麻烦阿,

ydu@qq.com">oydu@qq.com     我已经发邮件到你的邮箱,请查收!

网友:

纯铜用过铬酸出光,很光亮。铜合金没做过,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化学方法清洗更简便,无论你是经过多少度的热处理,也不论表面氧化如何严重,只要含铜量为55%以上的铜合金件或纯铜件都可以得到光亮的外表,环保,清洗剂中不含任何强酸,光亮度是酸洗无可比拟的。欢迎咨询!

能不能把你的产品资料介绍和你的联系方法发个给我,我司产品需要你所说的产品来进行处理?

网友:

忘了留E-mail地址了:claycao@126.com

网友:

[quote user="claycao"]忘了留E-mail地址了:claycao@126.com

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请注意查收!

网友(2007-08-24):

加工出来的铜阀体,放一段时间就开始出现黑点,用煤油浸泡后,大面积变黑,这个过程经历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哪位大师能帮我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这种表面怎么对付?

网友:

酸洗,吹干,45度48小时以上烘箱

网友(2007-12-27):
一般都是酸洗,当然在电镀前电镀厂这个也会做(如果可以,电镀厂可以搞定,没必要做重复工作).也可以做磁力研磨(抛光),还有就是超声波清洗,这个效果最好,不过设备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