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硬胶囊分装机

楼主(2006-12-23):
' _3 s( X K7 @% w* {4 G

    一个口服固体制剂车间最常见的几种分装设备是硬胶囊分装机,打片机还有颗粒包装机.今天跟大家谈谈我所修过的硬胶囊分装机.

 P

   说实话我接触硬胶囊分装机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打交道也是比较多的.大修小修也参加了很多次.不过修过的机型大小不一样但原理大多差不多.都是两个马尔它机构(也有使用间歇分度箱体的)和几个内槽轮(小型机有五个凸轮)组成的机构.听说国内的几个生产厂家生产的硬胶囊分装机都来自一个图纸同一个原型机都一样就是BOSCH的GKF-800型.这么说也不是完全对也不是完全不对.不过我对GKF-800这个设备有着特别的感情.因为我有一年的时间在操作它.一年呀!我闭上眼睛用耳朵听我都能判断出它的一些常见故障,是胶囊堵了,还是胶囊进吸力块了,还是有胶囊没有被剔出去.

   硬胶囊分装机现在国内的生产厂家很多,型号也很多丛200型500型800型1000型到1500型1800型甚至2000型原理大都一样.只是模块上的孔数不一样而已大型机不过是孔数的增加和精度的增加.来提高生产能力生产速度大多超不过134下/分钟.

   硬胶囊分装机的正常运行跟胶囊和要充填的原粉有直接的关系胶囊质量不过关只会倒导致上机率低.囊差大甚至会导至产品的整体不合格.原粉如果太粘冲杆的话充填起来很不方便轻者装量不稳,重者磨损设备.以前我生产过一个品种叫甲红霉素胶囊就由于原粉太黏导至分装机的两次大修,最后这个品种只能用最原始的手工扫药来分装.所以说如果原粉不好最好不要使用分装机.产量不大也不要使用分装机.因为如果一个品种产量很小只生产几十万粒每次生产时都要拆机清洗和安装.总不能混品种嘛.如果机器分装装量不稳应当分析原粉是否有问题.如果是赶快丛工艺上解决问题轻易不要更换计量盘.

" o _3 l' `. o. v ?7 S

   硬胶囊分装机所使用的都是机制空心胶囊.我认为国内比较好胶囊厂还是很多的.订胶囊还是应当选好的.当然也不是贵的就一定好.最好还是应当先少订几箱试一下机.如果可以再大批量订.并且如果只选一家订货也不可以.最少要选三到四家为你提供胶囊.这样万一哪一个厂家产品尺寸出了问题,换厂家总比换批要来得稳当.

   硬胶囊机的维护是最容易的只要你每天保养,定期拆机(大约每月一次)。发现零件损坏及时修理和更换,一台机器用上十年大修一次的例子也是有。怕就怕装机维修工装机不认真,操作工野蛮操作。机器能用住才怪呢。硬胶囊机的电气控制是比较复杂的。如PLC,变频器,触摸屏,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纤探头,常闭触点互锁等等,在分装机上的应用都是很多的。所以如果分装机的电气出现了故障修起来还是很麻烦的。

; S0 t4 v _9 J

   国内分装机充填机构大多数都是冲杆直接冲压原粉至计量盘内,所以在调试装量时如果调不出来换计量盘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选盘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测量原粉的密度。盘厚装量就高盘薄装量就少。粉位的高低对装量也有影响,粉位高装量就高粉位低装量就低。这时测量粉位的接近开关灵敏度对装量就有直接的影响。我们得承认国产的电容接近开关在测量这种粉状物体时灵敏度和稳定性是不太好。GKF-800上测量粉位的是一种叫作ENT6的装置它有一根金属片接触原粉,一个机器侧面的空气电容来测量金属片跟原粉之间的电容值的比达到侧量粉位的目地。意大利IMA公司有一个小机型具体型号我不记得了它的充填装置是用真空吸的,很少见吧同类机型台湾有一个厂家也用我记不清了只是见过宜传资料这种机型可以生产粉剂和微丸剂两种剂型,不过机器很小巧精制。

    刚才说的硬胶囊分装机都是间歇式的,还有一种硬胶囊分装机是连续式的充填原理跟处形跟打片机差不多生产速度很快,只听过没见过,听说其对胶囊的质量的要求非常高。

    今天就写到这里下次给大家讲讲打片机

网友:

楼主介绍得好啊,制药机械栏目开通了,以后讨论就在新栏目开展了。

网友(2007-06-19):

我们公司就有你说的那充填装置是用真空吸的胶囊机啊.但我还没用过国产的.是不是国产胶囊机
都有装量不稳定的请况啊.

楼主(2007-08-24):

国产的胶囊机采用真空吸粉的我好像没看见过,但胶囊机装量不稳不光跟设备有关,原份的粒度,湿度,计量盘的厚度,以及操作人员的调试责任心,以及胶囊的囊差,等等事情都有关。

网友(2008-12-24):
对我的机器有了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段在想一个每次装1KG的粉体的机器,谢了

网友:
依玛填充机就是真空吸粉,设备组装在山东青岛吧!
我们单位就买一台,很贵的。装量很稳定,验证三批产品装量差异小于0.08.

网友(2010-03-08):
哈哈~~长见识了~~~~~~~

网友:
佩服佩服~~~~~~~向您学习!!!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做充填机的!